大家推荐一下该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24-07-12):
直径Φ4的孔,精度要求-0.04到-0.1,4mm的Q235,该怎么加工,激光割不行,控制不了精度

网友A:
没说孔深,浅的话钻就可以,深的话要加个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孔深,浅的话钻就可以,深的话要加个铰

通孔,钻孔精度保证不了吧?

网友(点评):
那就用铰刀铰一下

网友B:
这精度要求也不高吧,钻了后铰孔就行了,按照加工工艺,粗铰孔精度就能到IT9了,4直径的孔,精度能控制在0.03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精度要求也不高吧,钻了后铰孔就行了,按照加工工艺,粗铰孔精度就能到IT9了,4直径的孔,精度能控制在0. ...

谢谢,东西不挣钱,老板还想省钱,想直接激光割出来不用加工,这个精度看来得铰孔了

网友:
4mm的Q235怎么理解?是板厚吗?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厚度4mm的Q235板子,钻一个D4(-0.04,-0.1)通孔。我记得尹老板说过,板子厚度公差控制严点,可以直接冲压出来,冲头离板子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厚度4mm的Q235板子,钻一个D4(-0.04,-0.1)通孔。我记得尹老板说过,板子厚度公差控制严点,可 ...

冲床精度保证不了吧

网友(点评):
价格和量成反比

网友:
没图纸不好说啊,孔的数量?加工件的数量?钳工钻、数控冲、铣床铣、线切割?主要还是看你们厂都有啥设备。

网友:
激光割慢点应该也能控制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