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焊接件的时候碰到比较窄的结构

楼主(2024-07-12):
问一下这种窄的沟不小于多大尺寸比较合适(我知道这种结构不合理)

网友A:
至少三十毫米,焊条能下去

网友: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把右侧的立板上端与横板做平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三十毫米,焊条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