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银的导轨模型不准确

楼主(2024-07-12):
如题,官网选型下载的模型是错误的,尺寸跟实物对应不起来,跟手册上也不一样,关键手册这个尺寸还没有,真是深坑,你的模型跟实物不一样,让人怎么玩?
不相信的自己下载模型试试,我下载的模型是HGH系列,它出来的模型跟实物有差别,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网友:
重点安装部分的尺寸对就好了,你发的那些尺寸都和安装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模型要力求准确,不然会导致一些细节干涉等问题。一般买回来都要验证尺寸,踩过这样不少的坑。

网友:
我都是找淘宝老板要,重来没出问题

网友:
A面到底面的高度才是工作尺寸  只要这个尺寸正确就行了  B C面试附件  不同润滑 不同刮片尺寸不一样

网友:
模型不正确很常见,我以前也是,按照模型打孔,然后就装不上

网友:
除了安装面尺寸是准确的,其它位置还是要留点余量,我们经常用上银型号更换成国产的型号,所以留的间隙比较大,没出过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还该纠结表面纹理,手册和实物不一致。。同一批买的两个实物,纹理也不一致。。。。。。

倒角也有差异,相差0.05。。。。。。。。

年轻人,要抓住重点。。。。。。

网友:
一般滑块都是按照手册自己画个四方体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