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SW的颜色框怎么全黑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4-07-12):
所选几何体的框怎么全黑了?没法着色了。

其他功能正常。求教,谢谢!

网友A:
退出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起

重启了没鸟用哎

网友:
把灰度等级那调整一下呢

网友:
别让D版软件毁了你的设计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重进

重启没效果,调整了灰度,还是一团黑。一个零件只能一个颜色,有点恶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起

肯定试过重启了

网友:
使用安装程序修复一下

网友C: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颜色恢复默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颜色恢复默认看看

打开是这样的,啥也没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是这样的,啥也没动过。

重设下看看或者另选一个颜色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是这样的,啥也没动过。

网友B:
我的选项截图与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选项截图与你的不一样

重装,解决了。

网友(2025-03-25):
我了遇到这个事了,搞了半天没解决,后来把变成黑色区域右上角的小三角折叠按钮点了折叠,又点了展开就变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