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件真有那么难加工吗?能加工的请报价!

楼主(2024-07-12):
本来以为这两个件就是车一下都行了,结果好几个加工厂都说加工不了,具体哪里有问题我也没搞明白,急死我了。求大佬指点问题出在哪。另外有能加工的欢迎在线报价,价格合适可以合作!

网友:
这玩意你要有单 ,比如一单 10W件让我开足马力生产,一天产1W个应该压力不大,成形能做到1秒一个,切边20秒一个
就这玩意还难加工,加工费10块一个,大把人抢着干 ,
工艺,开料,冲内孔,拉伸,整 形一次,修边机切边,
如果是2件,哪2000一件,都 不干 ,太难了,
做10W件,很容易,做一件太难搞了

网友A:
这种件,按理说就是属于冲压件,但是你要打样的话,那只能按10-20倍的价格来请人手工制作了,还不一定有人肯做,因为牵扯人的精力,体力,所以这种件根本就不能以试制件的方法来制作,而是在打样时以其他形式的相似件来代替。

网友:
单件很难搞

网友:
说难加工主要是知道你现在没量,搞几件收贵点也不赚,你可能还觉得贵,所以直接说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件,按理说就是属于冲压件,但是你要打样的话,那只能按10-20倍的价格来请人手工制作了,还不一定有人 ...

直接车不行吗?

网友(点评):
你看看工件的高度,这么多材料都要车掉,很费时间,而且明显不会大批量(车)所以没人愿意干,除非很高的价格,老老实实做个模具,自己压吧

网友B:
要不试试金属3D打印

网友(点评):
有什么比较好的金属3D打印公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面的怎么车。。-。-

?车球形曲面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试试金属3D打印

这个想法很好,也许真可以试试!

网友:
单件挺贵的。3D打印估计可行,但是精度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量少自己做个模敲

网友:
如果是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打样难搞也会帮忙搞的,慢慢车了,内孔先留成柱子装夹用,再想办法装夹钻掉。批量还是开冲压模吧。

网友:
容易变形

网友D:
金属旋压or压延成型后焊接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D:
金属旋压or压延成型后焊接

样品可以,批量应该还是冲压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