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零件尺寸无法编辑

楼主(2024-07-12):
图纸中的尺寸无法编辑,双击尺寸,左边设计树也不显示,在零件界面里,“工程图”指令也变成了灰色。哪位大神能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少装点外挂,重新标个尺寸试试,不行就先备份设置,然后在重设所有设置看看。

网友A:
汉语博大精,难怪外国人难以理解,我这本土人看了楼主的提问也是一头雾水。【图纸中的尺寸无法编辑,双击尺寸】,在工程图中标注的尺寸本来就是无法编辑的,它不是驱动尺寸(项目标注的尺寸可驱动),只能用“覆盖”来修改尺寸。【左边设计树也不显示】,看你二张图片,左边显示都很正常。在零件图中,左边设计树不是好好的吗。在工程图中,一般是不需要看设计树的,所以它都是收起状态,你真要看,只要点开零件名前面的小三角它就展开显示了。【在零件界面里,“工程图”指令也变成了灰色】,在零件界面里,工程图指令有何用?你要穿越使用吗?它灰色说明它在零件图中是不能使用的,也只有你会在零件图中放个“工程图指令”。【哪位大神能帮助一下,谢谢】你这是幼儿园小朋友提的问题,不需要大神(研究生博士生)来回答,稍有基础的小学生就可以了。可能对楼主的提问理解不正确,答所非问,敬请谅解。【谢谢】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语博大精,难怪外国人难以理解,我这本土人看了楼主的提问也是一头雾水。【图纸中的尺寸无法编辑,双击尺 ...

你能花这么多心思来回复已经很不错了,你说不能谢,我也就不说了。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1、在零件图界面中,呈现灰色的那个图标就是“从零件制作工程图指令”的快捷图标,以前能用,昨天打开软件后不能用了
2、你说工程图中的尺寸只能覆盖,是对的,以前双击标注的尺寸在左边的设计树会显示“尺寸”及以应的“数值、引线、其它等选项,现在双击没反应。
这张图是以前打开时截的图,现在软件调不出这个”尺寸“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