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钢的硫化层为何能提高耐磨性?

楼主(2024-07-12):
请问钢的硫化层为何能提高耐磨性?) a; P8 J2 U3 @

网友:
实际是减少了摩擦系数,所谓渗硫(又称硫化)系指钢或铸铁制工件表面渗入硫的化学热处理工艺。渗硫的层深常为数微米至数十微米。渗层的组织可能是FeS、FeS或其混合物。渗硫层有良好的减摩性(使摩擦系数减小2~4倍),抗粘着磨损(咬死)尤其有效,但却使被渗工件表面的硬度降低。渗硫主要适用于轻负荷、低速运动的工件,如滑动轴承,低速变速箱齿轮、冲压模、钻岩机活塞,汽缸套筒等。 [1]

网友:
渗硫,表面硬度降低了,还提高了钻头的寿命。其中的微观原理是什么?会不会是减少了粘刃,才提高钻头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