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面线问题

楼主(2024-07-13):
剖面线只有一个铁钻石,在工程图里也只有一个选项。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吗?望指导

网友A:
因为这个剖面线是来自于你对你材质的剖面线,材质的剖面线是什么形状的,工程图的剖面线就是什么形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剖面线是来自于你对你材质的剖面线,材质的剖面线是什么形状的,工程图的剖面线就是什么形状的。

我想表达的是:我想更换剖面线的样式,可是只有一种。没有多余的样式让我选择

网友B:
2021以下版本的看看“安装目录\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sldwks.ptn”这个文件,可以用记事本直接打开,看看里面内容
2021以上参照https://help.solidworks.com/2021/chinese-simplified/solidworks/sldworks/t_hatch_pattern_file_change_location.htm,查看sldwks.pt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1以下版本的看看“安装目录\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sldwks.ptn”这个文件 ...

感谢 已解决

网友:
1.关于材料的剖面线,国家标准里面是有规定的,什么材料用啥样的剖面线,
2.如果想按照自己的来随便画,可以自己设置,(具体怎么设置,百度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