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里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7-13):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他这个图里这个φ50/φ4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各位大佬不好意思啊,搞到现在才想起来回复,这个是出图的时候给的不仔细,他这个标注意思是缸体的外径和内径。

网友A:
50+40=90,我猜 应该是这样

网友(点评):
明明是除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40=90,我猜 应该是这样

春哥不要开玩笑了,这样看着和图也对不上啊

网友:
两种管径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40=90,我猜 应该是这样

人才

网友:
斜杠是不是或的意思

网友:
谁画的问谁啊,问我们有什么用,估计就是2中规格的意思

网友:
内径吧 根据用途来分析 应该是管 标识壁厚

网友(点评):
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正解,很明显这个零件是管件,那就是内外径尺寸

网友:
40与50之间,随便搞一个就行

网友:
两款型号。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型号?

网友:
应该是内径的意思

网友:
你要是说是两种规格的型号的话,这直径差别也太大了。
左面轴段直径64,右面直径40,直径差的太大了,不合理。

网友:
把出图的人打一顿

网友(点评):
打轻了都不解恨,画个破图让这么多高工猜

网友(点评):
这种图必须有文字说明,不能产生歧义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两种规格

网友:
缸筒外圆直径是50,缸径是40,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猜猜看游戏

网友:
标注不规范,只能瞎猜

网友:
内外径很少有这么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