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听一种机床的名字。

楼主(2024-07-13):
机床是加工辊子类的零件,
生产过程:工件横向夹装,可以根据加工需求任意旋转,然后Z轴有个刀可以上下左右运动,在工件上雕刻。

网友A:
你说的不是通用机床,这样的雕刻设备,可以查查木材或者石材精雕机

网友:
所有CNC都 有这个功能

网友:
应当是刻“花辊”的机器

网友:
玉石圆雕机

网友:
如果长度、直径允许,一般的带四轴的加工中心就可以做的.

网友:
当年,疫情时,口罩设备的主要零件,"神辊"不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加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通用机床,这样的雕刻设备,可以查查木材或者石材精雕机

找到了,叫花辊雕刻机。

网友:
加工中心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