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金属热处理很复杂?

楼主(2024-07-13):
为何金属热处理很复杂?
1)性能要求不同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力学、物理、化学和工艺性能);
2)材料结构不同且种类越来越多,商业秘密越多(比如几万种刚钢材);
3)工序和热处理的组合多样;
4)工艺路线不同(相间沉淀强化、下贝氏体、马氏体);
5)元素的不同组合对工艺和性能的影响;
6)整体与局部,内部和芯部的要求不同;
7)能量形式不同(火焰、电阻炉、感应炉、激光、等离子);
8)工作环境不同(台车式、井式、连续式);
9)工作介质不同(真空、保护气氛、可控气氛)
10)          ?
请问热处理复杂,还出自什么原因?

网友:
别说的那么玄乎,热处理的基本原理围绕相变,相变是一切之因。

网友(点评):
不明觉厉

网友:
你应该是小白,我做这么多年,普通一个小白,你来一天,就全熟了,不要扯什么高科技,

网友: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网友:
你又不搞科研,管这么多干什么,人家已经都把实验结果给你了,用理论就行了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

网友:
在于均匀,工件形状,长短、壁厚

网友:
热处理是内科

网友:
1)性能要求不同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力学、物理、化学和工艺性能);
选材第一步,钢、铝、钛等各种合金各有各的长处,设计要参考材料专家意见选材。
2)材料结构不同且种类越来越多,商业秘密越多(比如几万种刚钢材);
尊重知识,钢的发展有150年了,有很多特定牌号钢,有的是有专利的。
3)工序和热处理的组合多样;
制造技术的神奇,热处理作为强化力学性能,改善耐腐蚀,疲劳强度,还要兼顾零件尺寸,需要balancing.
4)工艺路线不同(相间沉淀强化、下贝氏体、马氏体);
选材要理解热处理原理,沉淀强化对不锈钢、铝合金很实用,下贝氏体和马氏体是典型的钢淬火后组织。
5)元素的不同组合对工艺和性能的影响;
合金化让钢多种多样,商业用途很成熟了,可以看看材料学的固溶强化原理。
6)整体与局部,内部和芯部的要求不同;
感应淬火?
7)能量形式不同(火焰、电阻炉、感应炉、激光、等离子);
设备,机电学知识。
8)工作环境不同(台车式、井式、连续式);
看看AMS2750高温测量学,炉子主抓炉温测试和系统精度测试。
9)工作介质不同(真空、保护气氛、可控气氛)
真空也是一种气氛,真空热处理大有可为,泵的技术发展趋势也不错,国产化要加油。
10)
请问热处理复杂,还出自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