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底孔尺寸

楼主(2024-07-13):
请教各位大佬,内螺纹的底孔尺寸要求是在哪个标准里面查?急

网友:
非常全面

网友A:
有计算公式啊
根据螺距,标称直径,计算出底孔。了解牙型定义的话,怎么都难不住你

网友B:
大致关系是:螺纹大径-牙距(M16*1.5的底孔就是16-1.5=1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关系是:螺纹大径-牙距(M16*1.5的底孔就是16-1.5=14.5)

有没有什么标准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计算公式啊
根据螺距,标称直径,计算出底孔。了解牙型定义的话,怎么都难不住你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来源是哪个标准?

楼主:
大佬,这个公差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怎么计算,来源是哪个标准?

GB T 192-2003 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按图在excel里写个公式,填入大经、螺距,底孔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 T 192-2003 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大哥,这个好复杂,能不能给小弟讲解一下,这个公式怎么写

网友(点评):
复杂的不要,简单的不懂。。。。。。你要个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好复杂,能不能给小弟讲解一下,这个公式怎么写

要钻进去,其实钻进去发现也挺简单的。会有很多乐趣。。。。。。。。。。。。。。

实在不行,你搜网上也有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钻进去,其实钻进去发现也挺简单的。会有很多乐趣。。。。。。。。。。。。。。

我也想钻进去,主要是想搞明白原理

网友:
内螺纹底孔尺寸与螺距有关,螺距不同底孔尺寸也不同

网友:
如果是实战要求,可用通止规加强检验

网友:
一般是螺纹公称尺寸—螺距就是钻底孔直径,再结合根据钻头标准规格选取。

网友:
螺纹手册里都有,在网站内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好复杂,能不能给小弟讲解一下,这个公式怎么写

JB/GQ0123-80,直接去看吧。

网友:
5/8H*0.866≈0.54,2*0.54≈1.08.
也就是螺纹大径 - 1.08倍的螺距等于小径,小径也接近底孔直径。

简单说:底孔直径 = 螺纹大径 - 螺距,得出的数值再往标准钻头规格上靠一下。

一般应用场合,底孔稍微钻大或少一点影响不大,因为金属是塑性的,丝锥能纠正过来。但是钻太小了丝锥攻起来费劲,钻太大了牙就浅,容易损坏。

M10*1.5底孔多少?直接10-1.5=8.5.
M8*1.25底孔多少?直接8-1.25=6.75≈6.8。

顺便说一下,材料不同,底孔也略有差别,同样M10*1.5,在不锈钢、铝、铸铁上的底孔有轻微差别。
刚入行的兄弟先直接查表,按表上干,没错的。有空了再研究其中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