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1100这种材料么

楼主(2024-07-14):
1100工业纯铝,客户发来的样件,要求用1100加工,以前没用过,网上查到说强度低,成形性能好,机加工怎么样?

网友:
100工业纯铝是一种常见的铝合金,以其高纯度和良好的成型性能而著称。1100铝的纯度通常在99%以上,

特性
高导电性和导热性:由于其高纯度,1100铝具有非常好的导电和导热性能,常用于制造电线电缆和散热器。
优异的耐腐蚀性:在大气、水和其他非氧化性环境中,1100铝表现出良好的抗腐蚀能力,不易被腐蚀。
良好的加工性能:易于进行各种冷加工和热加工,如冲压、拉伸、弯曲等,适用于制作复杂形状的零件。
较低的强度:相比其他含合金元素的铝合金,1100铝的强度较低,不适合承受重载荷的应用场景。

网友:
很软,很好加工,只要刀利,就好加工

网友A:
之前为了追求高导热用了1060铝, 软、黏;机加工稍微注意一下就行,甚至没有60系跟70系的差别大,换硬材容易断刀,换软注意黏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为了追求高导热用了1060铝, 软、黏;机加工稍微注意一下就行,甚至没有60系跟70系的差别大,换硬材容 ...

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