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液压堆高车脚轮选型怎么下手?

楼主(2024-07-14):
手动液压堆高车脚轮选型怎么下手啊,只能在购物平台搜到,但是师傅要求找到型号和品牌还得把建模弄出来,哪位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米思米网站、大工程师、3DSource零件库等都可以下载脚轮三维图形

网友:
大工程师上面有3D模型

网友:
每个品牌的官网上都可以下载3D的

网友A:
明明是个普通万向脚轮你非得叫他手动液压堆高车脚轮

网友:
米思米,沐风,大工程师上很多的。你找不到,找个品牌的,选择负载,轮径,按照图画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个普通万向脚轮你非得叫他手动液压堆高车脚轮

lz可以拍个全图

网友:
无非是看载重和通过能力,再就是看在哪用,这些你知道了,跟供应商说他们会给你意见,比方载重大,要用重载型,通过能力强的用大轮子,如果车间地面怕伤,那就用聚氨酯或者其他软一些的轮子。这些是要前期做技术沟通的。

网友:
保证承重的情况下,轮子选大点,方便推动。

网友:
http://esuncaster.com/product/
这家不错,模型找客服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