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丝杠如何加工

楼主(2024-07-15):
收到一张加工图纸,用尼龙材料加工双头梯形螺纹,按我理解,尼龙耐磨性、强度、刚性等性能都不如铝和铁,另外加工难度也大,塑性变形和表面去除后的应力变形,算上后期寿命和维护,尼龙都不是最优的螺纹材料,不过技术说产品性能考虑这个要绝缘,问问大家有没有加工过同类型丝杆,如何加工,谢谢!
图纸不会上传,只能文字说明了,左旋,螺距4,导程8,双头梯形螺纹,两头光轴,总长346.5,螺纹有效长度300,角度30,底径19.5、中经21.75、外径24,材料要求增强尼龙66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

网友A:
尼龙耐磨性不如钢铁,不如铜,尼龙的耐磨性可是钢的几倍,看来你也没有认真学过材料

网友(点评):
春哥知识面真广,机加工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耐磨性不如钢铁,不如铜,尼龙的耐磨性可是钢的几倍,看来你也没有认真学过材料

确实没正经学过,按老师说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丝杆座如果是铜或者铁,与尼龙丝杆配合的时候,先磨损的是铜或者铁,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比方早期用尼龙密封圈来封转动轴,密封圈没事,但轴磨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正经学过,按尹老师说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丝杆座如果是铜或者铁,与尼龙丝杆配合的时候,先磨损 ...

比如说,车床一般用尼龙齿轮当作过载齿轮,就是过载就打烂尼龙齿轮,保护机床,在无过载时,钢齿轮比尼龙齿轮先磨损,工业上很多设备也用尼龙当成耐磨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车床一般用尼龙齿轮当作过载齿轮,就是过载就打烂尼龙齿轮,保护机床,在无过载时,钢齿轮比尼龙 ...

哦,这个明白。就是两种丝杠与螺母配合的时候,有时候考虑加工难易程度,会把便宜的或者好加工的材料选择耐磨性比另外一个差一点的。就是问下老师有没有加工过尼龙丝杠,好不好加工,我印象里塑料这种表面外部一破坏,塑性变形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明白。就是两种丝杠与螺母配合的时候,有时候考虑加工难易程度,会把便宜的或者好加工的材料选择 ...

很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塑?

车加工,目前打样阶段,后期注塑我感觉应该也是会变形

网友C:
我不是做加工的,我是做自动化的,这种双向塑料丝杆,我们一般用于输送带宽度调节,一般产品换线才会用一次,使用频率很低,而且很多是手转的,不过需要考虑电机带动,只要顺畅就行,不需要比较高的精度,所以,从我的角度,这个丝杆制作上,精度,刚性,寿命,耐磨需求并不高,以上仅供参考,如果别的使用环境可以和客户确认然后讨论

网友B:
1688搜了下,嗯……微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做加工的,我是做自动化的,这种双向塑料丝杆,我们一般用于输送带宽度调节,一般产品换线才会用一次 ...

我们这个是输配电行业里40.5KV断路器上面的,有寿命次数要求的

网友(点评):
啊这,那这个我这里就不太了解了,希望早点有大佬看到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88搜了下,嗯……微妙

对,会弯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加工的
问了几家外加工,300多长,24外径,飞螺纹也飞不了,车加工双螺纹尼龙这么长,都说做不了,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点评):
这种细长杆,钢件都不容易保证加工精度。批量大的话,用注塑

网友:
给钱,比如给10W,说做不了是没给够钱,

网友:
之前我们设备上也考虑过用peek来做丝杆,但是没你这么长,才150左右,也是找了几家说做不到,会变形,后面找米思米报价,米思米说轴端加工精度降低就可以做,还给报了价格,但是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下单,可以去找米思米非标报下价格。

网友:
丝杠和螺母很多多种材料组合 反正其中一个要软一些(价格成本低的) 比如我们就用过不锈钢/碳钢的丝杠 配合铜/不锈钢的螺母 用尼龙估计是精度和轻度要求都不那么高
图纸可以发出来 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