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8.0多个形位公差标注方法

楼主(2024-07-15):
目前需要标注平面度及直线度,怎么标注复合框,目前选复合框出现只能选一种符号现象

网友A:
在标注完第一个形位公差后不要点确定按钮,而点新几何公差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注完第一个形位公差后不要点确定按钮,而点新几何公差按钮

proe  可以
我问的是creo  8.0以上  完全不一样

网友B:
先标注好一个,再标注第二个,标注第二的时候先点击第一个形位公差,自动就合并在一起了。

网友:
为什么用那么高的版本?

网友C:
我倒是有另一个问题,5.0版的,比如标垂直度时想附上长度范围,如0.05/100这样的,怎么都弄不上去。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另一个问题,5.0版的,比如标垂直度时想附上长度范围,如0.05/100这样的,怎么都弄不上去。哪位大 ...

不是一样的标注么?里面的公差值自己手输就是了。

网友:
标第二个的时候,会自动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样的标注么?里面的公差值自己手输就是了。

奇了怪了,我输入0.05可以,加上/100就不行了。

网友D(2024-12-14):
引用 网友B:
先标注好一个,再标注第二个,标注第二的时候先点击第一个形位公差,自动就合并在一起了。

感谢分享,已经验证,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已经验证,问题已经解决!

好长时间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