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向滚筒的材料选用问题

楼主(2024-07-15):
  这里画了一个简图,这几个滚筒中间都有轴承的,现在有点纠结滚筒选择什么材质的了,料带是塑料或者是纸袋,滚筒材料的话选用什么材料会好点呢?
  我现在想用POM做滚筒,但感觉尼龙或者不锈钢也不错,现在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几个材料哪个会好一点,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呢?这几个材料的应用范围是啥呢?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聚甲醛好一点吧,尼龙不好加工,但加工出来摩擦力会好,不锈钢成本高,考虑金属可以考虑铝材。

网友(点评):
铝材的滚筒目前好像没见谁用过,也是POM和不锈钢居多

网友A:
据我所知 包装行业设备基本都是铝辊和钢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 包装行业设备基本都是铝辊和钢辊。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找棍子输送机的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