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加工硬度标准

楼主(2024-07-15):
我们公司找加工商外购了一套齿轮,使用环境类似减速机结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载荷大概2吨左右。今天齿轮回来,我们拿便携式硬度计测量齿轮硬度只有25HRC左右,供应商说这是正常的,国标齿轮硬度就是这么高,不需要做高频,感觉是扯淡,因为我们购买的RV减速机齿轮跟连接轴齿轮都有60HRC左右,但是我们确实对这块标准不了解,请教下哪个大神对这块标准比较熟悉的

网友:
淘宝上买的吧!

网友:
看合同,没有注明就按照供应商标准。。。。

网友:
图纸技术要求有无标注齿面硬度,有标就退货,没标就吃个亏,2吨的负载,25HRC过段时间齿面都磨损了,齿轮通常只要求表面硬度,其内部要求有较高的韧性,大的HRC52-56左右,小的稍微硬一些HRC58-62

网友:
图纸上标注齿面硬度没有,有技术要求吗?如果没有,则按供应商标准来。

网友:
调质齿轮,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这就看订合同时的技术要求了!

网友:
看着是外圈带齿的回转支承,有标准件的,可以查下

网友:
如果技术图纸上没有特别要求齿轮的表面淬火的话,直接调质处理的齿轮硬度就是在HB220-300左右,换算下来25HRC就是在250HB左右,人家这个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图纸上是否有硬度要求或者热处理要求。

网友:
这就是图纸的重要性了,你图纸标了,你退货他没话说的

楼主:
我们设计图纸没标注硬度,材质还是写的坑爹的Q235A

网友:
你这个图怎么看着像回转支撑啊?是用在哪里得?如果回转支撑有标准的,但是还是比较扯的问题,关键看协议里有没有写,没写么大家协商了,量小么都好说,重新做,量大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看看这个标准

网友:
这个厂家也是在坑人,不过一般单位不会做这种事,是不是你们压价太狠了,
是不是要求比较高,压价厉害,磨齿成本比较高,厂家就直接滚到尺寸了
精度最少在6级
按设计图办事人家其实没啥问题Q235高频硬度也上不去
拿40Cr重新搞一套吧

网友:
不是厂家坑人,是画图的坑人了。估计厂家没用235,要不还会软点

网友:
lz把设计图纸发上来,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如果是图纸的问题,自己承担吧。图纸上标记的材质,淬火也没啥用。
问问厂家用的什么材质给你们加工的吧。要是40Cr或45,还能补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设计图纸没标注硬度,材质还是写的坑爹的Q235A

Q235A,这玩意想高频也不可能呀。。。。。渗碳。。。。。。。

网友(点评):
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怪不了厂家。

网友:
都选Q235A了,为何还要求硬度呢,自身就有矛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