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螺钉的长度到底包不包括头部?

楼主(2024-07-15):
大部分类型的沉头螺钉的公称长度L都是包含头部的~

但是我发现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机设手册》里面的“开槽沉头螺钉”(gb/t68)的图示显示 其公称长度不包括头部!?(如下图右边所示);而左边的化工版则一以贯之的都包含头部~

想请问一下这是右边的机工版手册印刷错误还是确实有争议?

网友:
沉头螺钉长度是包含头部的,盘头和内六角是不包含头部的。

网友:
现实中买沉头螺钉长度都是包含头部的

网友A:
既然都是摘自一个标准号,那就显然机工版错了

网友(点评):
要查国标原本才可以的

网友(点评):
那是必须的

网友B:
查一下相关的螺钉的最新标准

网友(点评):
这个态度严谨

网友:
去淘宝逛一下就好啦,这是能买回来直接用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机工版错了

网友:
电子版机械手册

网友:
平头螺丝长度包含头部,半圆头不包含头部。

网友C:
对于gb68,先后查了3个版本,2016,2000,85,长度均包括沉头,所以是机工版排版错误。今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查标准原件就好

网友D:
有国标的必需以国标为准。

网友:
沉头螺钉的长度包括头部的

网友:
手册太老旧了

网友:
沉头的长度是计算头部尺寸的、其他一般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是摘自一个标准号,那就显然机工版错了

我看的这一版、真的好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gb68,先后查了3个版本,2016,2000,85,长度均包括沉头,所以是机工版排版错误。今后遇到这种情况,可 ...

谢谢!

发现我看的这一版机械手册的话,错误真的好多,光紧固件这一节我都找到好多错误了。

对了,顺便问一下,十字槽沉头螺钉又有819.1和819.2两个标准,区别可能主要是在性能等级上是吧?
您看一下我用笔指的这个括号里面说的这个5279.2又是什么标准?

楼主:
对的。我看的这一版的话,真的错误百出。光紧固件这一章节就找到好几个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国标的必需以国标为准。

具体的国标文件,你们都有系统的保留吗?我这边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相关的螺钉的最新标准

这是哪里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是摘自一个标准号,那就显然机工版错了

谢谢!

发现我看的这一版机械手册的话,错误真的好多,光紧固件这一节我都找到好多错误了。

对了,顺便问一下,十字槽沉头螺钉又有819.1和819.2两个标准,区别可能主要是在性能等级上是吧?
您看一下我用笔指的这个括号里面说的这个5279.2又是什么标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发现我看的这一版机械手册的话,错误真的好多,光紧固件这一节我都找到好多错误了。

1紧固件的标准有很多,就算再资深的设计师,用过的标准件都是有限的,即便是制造紧固件的从业者,能够制作的种类更是有限的,所以,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是好的,但是太多了,而且你的资源有限,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了解所有的标准件。把你接触的老图纸中经常用到的弄明白,也就知道了大部分的标准件的用途了。2.两者就是机械性能不同,当然包括材料和热处理都不一样。使用用途不一样是可以想到的。实际上,两者价格差别不大,在保证机械性能的前提下,选高的就好,别因为几个不值钱的螺钉损坏了昂贵的零件,就算没损坏零件,人工差旅费就值上千上万个螺钉了,不值得。

3.下面那个不常用的螺钉,先放起来,等有机会再看。
4.告诉你一个我以前使用的方法,不管是多新的手册,里面的标准一定有过期的,而且还会不少。既然里面的标准是引用的部分标准,那为什么不去看标准的最新版本的原文呢?一劳永逸。看最新的标准如果都去购买,钱太多了,就在论坛中搜索,很多坛友很慷慨的,都有标准上传,下来自己研究就好。
5.我在电脑中看标准时,都直接在标准上写满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试试这样做。这也是一种积累。

网友(点评):
当然,遇到不靠谱的标准制定修订者,里面的错误也会有的,而且还可能不少,所以也要注意发布的这个标准的勘误表。

网友A:
十字槽沉头螺钉819.1和819.2两个标准主要是针对材料等级和种类不同。
5279是用于测量和形状的标准。普通应用只关心样式和基本尺寸,但制造者就要关心遵守这个规则了。要学会在网上查找各类标准并收藏

网友(点评):
5279.2是十字槽插入深度,总体分深浅两种,有时间可以在网上输入5279.2,即可查到,即便不能下载,也能浏览。如果有要求,就需要在采购目录或者公司标准化中注明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槽沉头螺钉819.1和819.2两个标准主要是针对材料等级和种类不同。
5279是用于测量和形状的标准。普通应 ...

谢谢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紧固件的标准有很多,就算再资深的设计师,用过的标准件都是有限的,即便是制造紧固件的从业者,能够制 ...

谢谢!

第5点深有感触,我也喜欢做好多批注,写一些心得体会和小作文

网友:
淘宝上的卖家的沉头螺钉的标注都包括头部尺寸。挺合理的

网友(2024-08-22):
根据国家标注,沉头螺钉长度是包含头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