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名义动载荷是单个的2倍吗?

楼主(2024-07-16):
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名义动载荷是单个的2倍吗? 有人说不是,具体多少,我老眼昏花,手册查了半天没找到,哪位大侠告诉我,哪里有说明或者出处,老头感谢你们了

网友:
单个使用只能承受,单向的轴向力,成对使用可以承受双向的轴向力,动载荷的两倍我的理解是没有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名义动载荷”是指【基本额定动载荷】还是【当量动载荷】。【基本额定动载荷】是轴承产品本身的特性,不会因使用方式改变;【当量动载荷】则是根据所受载荷(轴向力、径向力、弯矩)、轴承布置形式(跨距、背对背还是面对面)和轴承接触角计算出来的,并非简单地用某个力乘以轴承数量。

网友:
别没事儿自己造名词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动裁荷就两个,你还造出个名义动载荷,太厉害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当量动载荷,按其轴承受力形式,应该按每个轴承单独计算,
P=XF1+YF2
P—当量动载荷,F1、F2—径向、轴向载荷,X、Y—径向、轴向系数。
分析轴承受力,个人觉得应按单个轴承计算,如果一组的话按最低当量动载荷计算。

网友:
成对还是串联?

楼主: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 假设 1 个轴承的 基本额定动载荷 假设是50KN, 装在轮子里,另一个轴承是 基本额定动载荷 100KN,假设1个轮子里装2个50KN 的轴承,另一个轮子里装1个100KN 的轴承,同样工况下,哪一个轮子容易坏

网友:
1、基本额定载荷分为基本额定动载荷和基本额定静载荷。
以圆锥滚子轴承为例,作为向心滚子轴承,其基本额定载荷为径向基本额定动载荷(后面简称额定动载荷)和径向基本额定静载荷(后面简称额定静载荷)。
2、假设一套轴承的额定动载荷为Cr,则这种单列轴承背对背或面对面组配时,或者与这种单列轴承具有相同内部结构的TDO型和TDI型设计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额定动载荷Cr(组)=2^(7/9)=1.714*Cr。并不是2倍关系。对于单列轴承的串联配置,额定动载荷Cr(串)=X^(7/9),X为串联的轴承套数。
3、假设一套轴承的额定静载荷为Cor,双列和两套单列背对背或面对面组配时,Cor(组)=2*Cor,串联时,额定静载荷Cor(串)=X*Cor,X为串联的轴承套数。
4、需要注意的是,串联必须考虑轴承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简单说就是制造时轴承的结构要一模一样,安装时也应保证每套轴承受力相同。
总结,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轴承在受力时,承载的滚子数量。楼主的问题不是很严谨,比如说当轴承仅受到相同大小的单向轴向力时,相同内部结构的单列和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基本额定寿命几乎一样。

网友:
应该按照单只来计算。如果轴向力大到可以损坏其中一个,那整机也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