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固定的问题

楼主(2024-07-16):
这种怎么固定好?
左边是固定端,右边是物体,固定位置最好在圆盘上

网友:
你这物体多重啊,物体中心距离墙边要多少距离啊

网友:
用个铝块  铣个外圆一样的   再铣个一两毫米的缝  一边沉头一边攻牙  靠变形锁  当然这只是重量不大的用法

网友:
直接焊上。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左边是固定端,右边是物体,固定位置最好在轨道上
你明白了吧

网友:
胶水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