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还有哪些元素是有益或有害的?

楼主(2024-07-16):
请大家看看还有哪些元素是有益或有害的?

网友(点评):
还有磷多了都不好 大学学的可能记错 仅供参考

网友:
吃啥估计都是不行的

都有害

吃饭吃菜,这种元素周期表就不建议了

网友:
铝合金的有害元素:铁(延展性、韧性)、硅(延展性,耐腐蚀性)、铅(耐腐蚀、毒性)、镉(耐腐蚀)、锡(强度、韧性)
两性:铜(强度硬度,过量耐腐蚀性)、锰(强度耐磨性、过量延展性)、镁(强度耐腐蚀,过量可加工性)、锌(强度,过量热裂倾向)、

网友(点评):
铜合金有害元素:铅铁硫铋砷锑氧氢

网友:
抛开剂量谈危害,就是耍流氓!

网友:
除了六阶以外,其它都是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