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环可以焊接在轴上吗?

楼主(2024-07-16):
同行们好,

就是轴上的轴肩给加工错了,加工成轴环了,可以将轴环焊接在轴上吗?轴肩处是用来安装轴承的,轴径还挺大的70mm。

网友:
轴肩加工成轴环?不会吧!

网友A:
当套筒用不就得了,多做几个,还可以调节轴向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套筒用不就得了,多做几个,还可以调节轴向位置。

用不来的,是限位和安装轴承用的

网友:
轴加工好的话,焊接后轴会变形的

网友:
打个紧配合的圆柱销

网友:
图片发上来看下,看能不能想办法

网友:
是我就退货,加工商的问题为什么要自己扛

网友:
要考虑轴承是否受轴向力,焊接肯定不建议的。   只是限位用紧盯销或者轴端卡环等手段就可以。比较大的轴向力看能不能再原来基础上车小比如车成60轴 宽度50 .用 半环过度配合卡进去,半环和半环通过螺栓紧固,这样只用考虑螺栓的防松就可以

网友:
自己用,就先改了试试。如果作为产品往外卖,不要犹豫,赶紧下料重新做。

网友:
这个方法在设备维修上是有标准指的的。

网友:
这么大的事故,不要自己瞎琢磨处理,这是在帮别人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