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程师想不出办法,老板把这个项目丢给我了

楼主(2024-07-16):
目前是想把这个直径是2的针插入到产品里面去,针有一端是尖端,目前已经用振动盘让他分了前后,但是是水平出料,做不了垂直出料,会卡料,之前我做过垂直出料的控制结构,借势能用气缸出一个卡一个,现在改成水平出料有什么办法让他顺利垂直送入我的控制结构?后续还有吹出后怎么卡住这钉子的问题先缓一缓。

网友:
加多一个变位机构

网友(点评):
供应商那边说垂直一直卡料,说用2.多的细管也卡,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水平出料  转90度变成垂直的

网友(点评):
目前供料机还没寄给我们 供应商说垂直卡料

网友:
取料机构做成90°旋转的,也能让它立起来(跟2、3楼一个意思

网友:
2.1的铁氟龙管行不行?不要太粗,2.05的也行。关键是你的料公差是多大的,最好就找大一点点的铁氟龙管

网友A:
自动打螺丝机见过没? 这个都可以直接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螺丝机见过没? 这个都可以直接吹出来

网友:
要看看卡的具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螺丝机见过没? 这个都可以直接吹出来

吹  这个长径比   很容易卡料吧!

网友(点评):
还好 头部机构弄个角度旋转的,倾斜下 就进去了

网友(点评):
距离近不要绕圈

网友:
水平出来后,然后再进行翻转或者错位用重力垂直落料应该可行

网友:
你现在你卡在不能一根一根分开,还是没法从水平改垂直下落

网友(点评):
图二是一根一根分开的装置,现在是卡着不能垂直下落到图二入口

网友:
水平出料不卡,垂直出料就卡了?

网友(点评):
因为振动盘是水平的,搞成竖直的要弯90度,这个长径比,而且一头还是尖的,走弯管确实容易卡

网友:
他们说的对,出料口分料搞个90度的PPU

网友:
开个脑洞,先把钉子排列整齐成一排,用胶水一个个粘连牢固,像书钉那样,然后再单个进给,纵向插入目标位置。
或者在你现在基础上,把产品旋转90度,插入方向由竖直改为水平

网友(点评):
有点复杂

网友:
看来你这老板不擅于用头脑风暴。

网友B:
找自动螺钉供料机供应商试试,用压缩气吹到软管里,出料口可以垂直送料的。

网友(点评):
没螺帽用不了标准的供料器 他是卡螺帽直振的

网友:
看不出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自动螺钉供料机供应商试试,用压缩气吹到软管里,出料口可以垂直送料的。

可以问问,之前有用过基米螺丝供料机,可以分方向的。

网友:
这图2截的谁看懂了吗?针在哪呢?

网友(点评):
图二是之前用的机米螺丝 还没改成针呢

楼主:
昨天抽空弄了一下    手上还有很多项目  没办法专心弄 目前进度如图所示    最大问题还是针能不能出来(只加了个导向角,靠振动盘推)  后续可能要加多个直振   还有左边的第一个气缸能不能取消

网友(点评):
走气那些感觉还要调整 功能目前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旋转后 打算用气吸针的尾部直接压下去

网友:
换个思路,一开始两端都是平的,出料得时候加个磨尖的的工序

网友(点评):
来料是客户的 一般原则是不改客户的东西

网友(点评):
兄弟,让你搞装配,你还要搞加工,磨个尖尖别想的那么简单,磨出来的铁灰处理就够你头痛了

网友:
水平出料再转角垂直下料切料,吹料后再按压到产品;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找一下 机械手表 组装机

里面也有类似的 一头尖一头圆形的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氟龙是什么鬼泥腿子

聚四氟乙烯,我们习惯叫铁氟龙,特氟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嘛,就要讲学名嘛PTFE

讲学名好多人是听不懂的,要入乡随俗啊,有很多名称我们都是讲俗称的。

网友:
你这水平出料口 接一段管子 内径2.5MM左右 产品进去掉下来后就垂直了,然后再接一个旋转的齿形机构 一个个进齿缝里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销钉,振动盘出料可以做成平行堆叠,然后用气缸一根一根的推出就可以了。

楼主(2024-10-25):
已经顺利完成出货  忘记回复了

网友:
水平出料后  连接一个7字型的管子  进口可以稍微大点 拐角不卡料就行  出口比物料大一点就行  最后出来是一字型 竖直排列 取一根掉一根

网友(2024-12-02):
引用 楼主:
已经顺利完成出货  忘记回复了

请问大佬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不方便回答的话我自己想下也许

网友(点评):
20楼回复了 就是水平出料自己加机构送料和摆直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