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用creo总重复

楼主(2024-07-16):
win10下,creo2.0。 谷歌输入法中文下,输入数字不重复。输入英文的时候,切换到英文下,就开始重复了,第一个字符必须重复。有时候输入一个字母重复后删掉重复字母过一会接着输入它还是重复。真是火大。

网友:
我WIN10,Creo9,Creo10,Creo11,都没有遇到过。你换一个输入法试试,最好用原生版的输入法测试。

网友(点评):
输入法试过了,qq,微软,搜狗,谷歌,只有谷歌中文状态下输入数字不重复,但输不了英文。切换到英文状态,第一个字母重复。可能creo版本低了。

网友: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用4.0了,现在还用2.0吗哈哈

网友(点评):
没办法,单位统一买的软件,还配的二次开发软件。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2025-09-13):
我今天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win10 22h2,creo2.0,这个系统跟creo2.0系统好像存在冲突,一开始我以为是搜狗输入法问题,后来把搜狗卸载了,一样有问题,有几处体现:软件启动很慢,或者打开装配体,300兆的都要等好几分钟,最小化之后又不能最大化,然后装配选择零件的窗口,输入数字有时候出不来,有时候出来了又是2个2个的出来,明明打了一遍却出来2个相同的字母或者数字,看哥们是24年的帖子,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烦请传授些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哥们解决了吗?向你借点经验调试下,谢谢。

楼主:
换输入法

网友:
是不是卡输入法了,换一个输入法试试

网友:
换了qq输入法,不好用,还不如美语这种情况下好用,搜狗输入法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