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平台焊接牢固还是整根支撑牢固?

楼主(2024-07-16):
俯视图

俯视图

正视1

正视1

俯视图中,横向的管子,有整根的,和分段焊接的两种,例如下方正视图中的1和2
请问,那种牢固?
我的个人理解,整根的垫在竖管下方做整体支撑,肯定比分段焊接的坚实很多,
分段焊接有啥效果啊

网友:
1、竖向搭在横向方管上,这样焊缝不受力,最好三根横向方管都在下面更好。但是横向方管之间是空的,需要用短方管填充,以支撑花纹板。
2、横向分段的方法,上面比较平整,注意只有中间方管分段,上下两根要整根的。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就是3根横管全部在下做支撑,不要分段焊接。领导的意思呢,以前就这样做的,牢度够的 我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我还是不支持这样的结构,所以来社区讨论讨论。谢谢啊

网友(点评):
花纹甲板只有两端有,中间放设备的区域没有平板,支脚落在支撑管上固定,

网友:
焊接的影响因素太多了,并不说焊接一定比不上材料自身的强度,只是失效的机率相对比较高而已。这么大的焊件,如果不考虑成本、运费、现场装配条件和台面应力变形等问题,尽量用整条。材料长度均匀分布,焊接点尽量少的焊接方案。

网友:
长的用整根

网友:
不是受力的问题,是尽量减少下料品种,焊接焊缝设计简洁,可操作性好,你左右边梁都不一样的是怎么回事?还有梯子角度太陡。。。。

网友:
驳接的,采用等强焊接即可。该开坡口开坡口,如果要求还高,考虑侧面两侧增加焊板

你这个应该就是个普通的操作平台,载荷不大的话没必要要求那么高。

但是你这个设计有些问题:
1.上面那根护栏,不应低于1200
2.下面应设置踢脚板,不应低于180
3.主梁型材不应该和次梁型材,辅助支撑型材同规格,不经济

网友:
平台嘛一般都是平的,你那种双层结构第一不便于上面铺板,第二增加了施工难度,原图横向方管是塞在纵向方管之间的,而且每个横纵交点有8条焊缝,可以有效提高结构稳定性,如果用整根放在下面每个交点只有4条焊缝,而且只能靠这几条焊缝连接,稳定性存疑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个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