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喷嘴电液伺服阀

楼主(2024-07-16):
请问大家有没有双喷嘴挡板式电液伺服阀的详细三维模型?希望分享学习一下。谢谢!

另外请教一下,

这种双喷嘴挡板式电液伺服阀在系统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存在回油不畅的情况。目前我们厂里,正在调试的一个系统,油缸使用的是单出头活塞缸,伺服阀用的是100L的双喷嘴挡板式电液伺服阀。油缸空载情况下,现在试了几种工况如下:比例阀开口全开的情况下,系统压力15MPa,泵排量60L/min,电机转速分别为1000r/min,1200r/min,1500r/min时,活塞杆缩回时,无杆腔的压力(在无杆腔接压力表测得)分别为4MPa,5MPa,7.5MPa;有杆腔压力分别为5.5MPa,7.5MPa,11.5MPa。根据这个情况,我的判断是有杆腔缩回时,无杆腔的油液经阀口回油,由于阀本身的流通量不够,也就是回油不畅,导致的活塞杆在缩回过程中,无杆腔产生了压力。液压缸缸径125mm,活塞杆直径75mm.有杆腔面积是3848.45mm²,无杆腔面积是12271.85mm²,无杆腔的面积就是有杆腔面积的3.19倍。

那么,我理解的是:在伺服阀的控制下,在活塞杆缩回的同一瞬,无杆腔经阀孔排出的油液量就得是有杆腔进油量的3倍量,因此,也就是说阀的流通量不够,才产生的在活塞杆缩回过程中,无杆腔有压力的产生。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我们技术主管又说伺服阀不存在回油回不急的情况。

还请有相关见解的道友,能指点一二,拓开了讲解一二,助我打开任督二脉。谢谢!

网友:
在活塞杆缩回时,无杆腔排出的油液量是有杆腔进油量的3倍。如果伺服阀的流通量不足,会导致无杆腔的油液无法及时排出,进而产生压力。伺服阀的流通能力通常设计用于特定流量,如果实际流量超过其设计能力,可能会出现回油不畅的情况。
从你的描述和数据来看,你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无杆腔的压力升高可能确实是由于伺服阀的流通量不足导致的。技术主管的意见可能是基于伺服阀的设计参数,但在实际工况下,系统的总流量和压力变化会影响伺服阀的性能。
  检查伺服阀的流量特性:确认伺服阀是否适用于当前系统的流量需求。如果流通能力不足,可能需要更换更大流量的伺服阀。
  优化系统参数:考虑调整泵的排量或电机转速,以匹配伺服阀的流量能力。
  测试其他工况:进行更多的工况测试,确认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系统的表现。、
以上来自ChatGPT,仅供参考

网友:
液压系统需要做原理图,且原理图上要标明管件、阀件信息,不然无法给参考。
说到压力了那就更麻烦,你所有的压力原件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不了解,你的高压管路选型对不对,这些都是要你提供的。我觉得你还是先问你自己的主管工程师,或者老工程师的好,在这里可能会泄露信息。这是不是也是你不贴图的原因?喷嘴也好,阀件也好,系统内的过滤器合理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在确保比例阀全开的情况下,不会有大的背压。
1、比例阀开口小时,肯定会有背压。因此确认阀芯全开
2、阀芯全开,还有大背压,那是其它原因引起,比如手动节流阀、平衡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