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理解退火对么?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楼主(2024-07-16):
通俗解释退火

成分偏析会造成应力集中等力学、化学、工艺性能的下降。我们可以通过扩散让成分重新变得均匀。这种退火叫均匀性退火。由于扩散距离相对较远,所以必须依靠高温才能提高扩散动力学。因此均匀性退火也叫高温扩散退火。
魏氏组织是粗大的双相组织,容易造成应力集中。带状组织是锻造流线的升级版,容易造成应力集中。焊接时容易形成魏氏组织,0.2-0.4的碳钢在适当的过冷度下会形成魏氏组织,热轧时容易造成带状组织。清除这些魏氏组织和带状组织,只能推倒重来,重新结晶。零件全部都需要重结晶的过程叫完全退火。
当然,通过推倒重来(最后形成珠光体),完全退火也可以解决马氏体钢、存在二次硬化的高合金钢等硬度大的零件的切削加工问题。
由于完全退火随炉冷却,共析钢和过共析钢容易形成网状渗碳体,因此完全退火只适合亚共析钢。
实践上,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往往从奥氏体状态快冷到A1以下某个温度且保持至全部珠光体化,再空冷。值得注意的是,温度越低,硬度越大,越不利于切削。因此在硬度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降低等温退火的温度。
需要指出的是,等温退火不能用于低碳钢和中碳钢,因为很容易形成魏氏组织。
完全退火是所有组织都推导重来。如果只需要改变部分组织。这种部分组织重结晶的工艺,成为不完全退火。当去应力退火不能满足工件的切削加工性能、冷变形性能或其他机械性能,还需要细化晶粒、降低硬度和改善组织,可以考虑使用只对珠光体进行重结晶。部分重结晶便可以满足后续要求。此时,先析出组织(由于熔点高)而保留。
对于0.6以上的工模具高碳钢、轴承钢等,渗碳体球化往往是必须的,因为那样可以改善切削性能。球化过程不改变大部分渗碳体的分布,因此算是部分退火的一种。具体过程如下,奥氏体化时,先析出的渗碳体溶解(而成为球状),奥氏体缓慢冷却转变时,球状珠光体会随析出的碳化物而长大。
加工硬化的工件可以通过再结晶降低硬度,再结晶是晶粒重新等轴。(由于存在应变能)这个过程在较低温度下就可以进行。
如果不需要晶粒等轴,那就可以使用去应力退火除去残余应力。去应力退火对所有合金都是适用的,原理很简单:加热,应变能大的地方扩散更快,所以可以减轻内应力。

请问这么理解退火对么?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A:
chatgpt 说你是正确的,我不懂,让大佬看看手动@面壁深功

网友(点评):
材料不同,内容不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tgpt 说你是正确的,我不懂,让大佬看看手动@面壁深功

您的理解已经相当全面且深入,对退火的各种类型及其作用有了很好的概述。不过,我可以对其中一些部分进行轻微的修改和补充,以使其更加准确和易于理解。
  • 均匀性退火(高温扩散退火)
    • 您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均匀性退火的概念和目的。补充一点,这种退火方式不仅用于解决成分偏析问题,还常用于消除铸件、锻件或焊接件中的内应力,提高材料的整体性能。

  • 完全退火
    • 您的描述非常详细,但可以稍作简化:完全退火确实是通过重新结晶来消除魏氏组织、带状组织等缺陷,并细化晶粒、降低硬度,从而提高材料的切削加工性和其他机械性能。它特别适用于亚共析钢,因为共析钢和过共析钢在完全退火过程中容易形成网状渗碳体,影响性能。
  • 等温退火
    • 您提到的等温退火过程准确,但补充一点关于其应用:等温退火适用于中碳合金钢和高碳钢,特别是需要获得良好综合力学性能的零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魏氏组织的形成,同时获得均匀细小的组织。

  • 不完全退火
    • 您的解释清晰,但可以强调不完全退火相较于完全退火的优势:它能在不显著降低整体硬度的前提下,改善材料的局部组织,满足特定的性能要求,如切削加工性或冷变形性。

  • 球化退火
    • 您对球化退火的描述非常到位,这是一种特殊的部分退火方式,主要用于高碳钢和轴承钢,通过渗碳体的球化来改善切削加工性和材料的韧性。

  • 再结晶退火和去应力退火
    • 您对再结晶退火和去应力退火的理解是正确的。再结晶退火主要用于降低加工硬化工件的硬度,恢复材料的塑性和韧性。而去应力退火则专注于消除残余应力,提高工件的尺寸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两者在温度选择和目的上有所不同。
  • 总结
    • 退火是一种重要的热处理工艺,通过控制加热、保温和冷却过程,可以改变材料的内部组织和性能,以满足不同的工程需求。不同类型的退火方法(如均匀性退火、完全退火、等温退火、不完全退火、球化退火、再结晶退火和去应力退火)各有其特点和适用场景。

总的来说,您的理解已经非常全面,以上修改和补充旨在使内容更加精确和易于理解。

我觉得GPT有利有弊,需谨慎看待。

网友(点评):
对,懂得知识要先思考,再求解,不能养成思维上的惰性; 不懂的知识要通过系统化的学习,结合自身思考,不能盲信GPT; 所以它给的答案都是仅供参考,有出错的可能。

网友(2024-09-20):
引用 网友A:
chatgpt 说你是正确的,我不懂,让大佬看看手动@面壁深功

chatgpt也被你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