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伺服电机惯量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4-07-17):
1.机构说明:如图,用伺服电机驱动圆盘转动。
2.问题1:伺服电机力矩是足够的,但是惯量比接近100倍了。如果加减速时间足够长,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3.问题2:伺服电机样本上标注的5倍的惯量比,对应的应用场景是否为伺服电机瞬时响应的情况(比如0.1s)?

网友:
惯量比的负载惯量是指经过减速器转换后的惯量,不知道楼主这个100倍是不是用经过减速器转换惯量算的

网友(点评):
惯量是经过减速器转换后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确定是忽略减速器之后的惯量吗?如果是一体供货的,可以问供应商。

网友(点评):
是经过减速器换算后的惯量

网友:
跟减速比有关,响应无关

网友(点评):
台州做电机的很多

网友:
个人认为不考虑加减速的情况下是不用考虑惯量比的

网友(点评):
如果加减速时间足够长,可以不考虑惯量比?

网友:
足够长比如10分钟是可以用

网友:
停一下就行吧,0.1S不行,那就0.2S,只是惯量太大会对系统有安全或者寿命影响。

网友(点评):
嗯嗯,我这响应时间没那么快,启动后10s到最高速就行,停也一样

网友:
负载惯量比表示负载惯量与转子惯量的比值,负载惯量比越大,响应性越差,响应性越差,过大会导致运动
不稳定。伺服电机的允许负载惯量比的大小受限。该值为大致标准,会因伺服电机的驱动条件而异。
在超过允许负载惯量比的情况下使用时,减速时会发生过电压警报。此外,伺服驱动器内置制动电阻时,会
发生“过载警报”。发生此类警报时,请采取以下任一措施:
● 减小转矩限制值。
● 减小减速曲率。
● 降低最高转速。
● 采取以上措施后仍无法解除警报时,需要外置制动电阻。汇川伺服样本上写的

网友:
问题1:伺服电机力矩是足够的,但是惯量比接近100倍了。如果加减速时间足够长,是否能够正常使用?----电机的力矩>电机本身转子的力矩+负载力矩,理论上减速时间足够,是可以用的。
问题2:伺服电机样本上标注的5倍的惯量比,对应的应用场景是否为伺服电机瞬时响应的情况(比如0.1s)?---还是取决于电机的力矩和加速度配置情况。

网友:
我的理解这样的
问题1:如果只要能转就算是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是可以的,无非就是调一下参数,和加速慢一点。
问题2:所谓的响应时间不是指0速到达指定速度的时间。所谓的响应指的是驱动器给定信号到电机到完成动作的时间。如果响应差,位置或者速度控制无法及时纠正,就有很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