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外观修复请教

楼主(2024-07-17):
如图,被打磨过的这些点,还能有办法修复成原来的样子吗?

网友A:
银粉漆涂涂么好了

网友(点评):
大侠在浙江?宁波?余姚?

网友(点评):
何以见得?

网友(点评):
估计是从口语化的“么好了”来猜层主是哪里人。其实长三角一带很多地区都这么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粉漆涂涂么好了

还没实践,觉得不会很理想

网友:
冷喷锌修补

网友B:
如果是拉丝板,按原来的纹路局部拉丝,如果不是拉丝板,整体拉丝

网友:
局部水喷沙

网友:
抛光试一下

楼主:
喷砂后和周围色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拉丝板,按原来的纹路局部拉丝,如果不是拉丝板,整体拉丝

整体拉丝工作量太大,不止这一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喷砂后和周围色差较大

水喷沙没问题,能做到和原板面几乎同色,目测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喷沙没问题,能做到和原板面几乎同色,目测根本看不出来

我这个是普板,表面如同照片中一样灰白色,既不是镜面板也不是拉丝板,喷砂后不会发亮吗?没接触过水喷砂

网友:
有一种不锈钢清晰膏,淘宝就有。可以把焊接痕迹洗掉,打磨痕迹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普板,表面如同照片中一样灰白色,既不是镜面板也不是拉丝板,喷砂后不会发亮吗?没接触过水喷砂 ...

在网上搜一下不锈钢水喷沙看一下效果,我们已经使用五年多了,只是效率不太高,不适合大面积喷砂

网友:
用钝化膏试试,钝化膏是酸,可以腐蚀表面,形成钝化膜,都搞成一致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