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断电时力矩是什么吗?

楼主(2024-07-17):
如题,步进电机断电后需要多大力矩能使电机轴旋转?是矩频特性曲线图上转速为0对应的力矩

转速为0的力矩是保持力矩,和刹车力矩没有任何关系。刹车力矩一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不是,磁阻矩+负载和摩擦

楼主:
|掘墓葬花发表于 07-17 10:41不是,磁阻矩+负载和摩擦
比如Z轴有一个同步带+直线导轨机构,同步带轮直接连电机,直线导轨负载重量300g,怎么确定断电后,负载会不会往下掉?

网友:
要看电机,永磁的就有阻矩,不是永磁的就会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Z轴有一个同步带+直线导轨机构,同步带轮直接连电机,直线导轨负载重量300g,怎么确定断电后,负载会不 ...

那点自锁力矩没有用吧?  不过你这个负载也太小了吧,也许可以。。。

网友:
加个抱闸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