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简易翻转台成本,供各位参考

楼主(2024-07-17):
做了一台简易翻转台,没精度要求
客户画大饼,说要10台,先做1台
成本见图,如果只做1台,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器~

网友(点评):
大神就大神,一看就知道

网友(点评):
主要是,不用蜗轮蜗杆,减速比这个很难搞

网友(点评):
不是减速比的问题;是任意角度自锁。

网友A:
怎么保证两端轴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没精度要求,随便架上去能转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调心轴承

网友B:
看你分项报价并不高

但是要是我采购一看总价第一感觉是贵了

网友(点评):
哥哥,这是成本价,不是卖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保证两端轴的同轴度

角度精度呢?只是用于焊接,差不多就行了吗?

那么伺服是否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分项报价并不高

但是要是我采购一看总价第一感觉是贵了

100kg,底台似乎用料太好了。

网友:
我之前做过2T的,用的液压缸

网友:
大佬这个工厂很不错啊,多少平?月租多少?

网友:
基本上就是1台,10台?别当真。看见了一台,后面就不是你做了

网友C:
这玩意你敢要6000,3000最多
这玩意你还用伺服,还要PLC,看来设计不行啊

网友(点评):
春哥,不只是正反转功能,还要设定任意两个常用角度

网友(点评):
可以用伺服电机内部控制器,电机只用400W伺服,减速机用涡 轮200以内

网友(点评):
他就是这样,需求不看,上来先嘴hi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你敢要6000,3000最多
这玩意你还用伺服,还要PLC,看来设计不行啊

可以不用伺服,你不用plc,你搞几个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用伺服,你不用plc,你搞几个继电器吗?

这个翻转台,可任意设定两个常用角度,可点动正反转,可调转速。用PLC比用继电器容易实现多了。
开始是想用普通三相电机,成本如下:
1.5KW三相电机460元
2KW变频器460元
旋转编码器200元
编码器与输出轴联轴器20元
编码器支架材料人工等10元
电机体积大钣金罩又贵一点。
总体算下来,比伺服电机就便宜200元(禾川绝对值伺服1.5KW,1570元一套)
三相电机还不如直接上伺服

网友(点评):
值得上编码器吗?上编码器就不如直接伺服

网友:
要求不高用变频器不是省点?

网友(点评):
成本分析见我上面回复,三相电机460元+变频器460元+编码器200元+联轴器20元+人工20元,PLC还得选485通讯功能的,才能实现同样功能。与伺服电机相比,只有两百元左右的优势,但性能没有伺服好(加减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翻转台,可任意设定两个常用角度,可点动正反转,可调转速。用PLC比用继电器容易实现多了。
开始是 ...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优化:一是机械方面,按这个载重完全可以优化,应该能大幅度降低成本
二是电控,如果从目前控制台按钮的思路,用继电器+正反转肯定更便宜,如果要实现调速那就另说了

如果要调速,框架简化下用个国产伺服,成本应该能控制在2000以内

不过就一台,也无所谓的,讨论成本优化那是肯定批量才有意义

网友(点评):
如果一台,我就不纠结了,现在客户画大饼说要10台,如果能降1千成本,我就多挣1万元

网友(点评):
有需求可以优化啊,你这个负载这么小,绝对有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优化:一是机械方面,按这个载重完全可以优化,应该能大幅度降低成本
二是电控,如 ...

翻转台功能如下:
操作说明:
1、点动“角度1”、“角度2”可以直接转到预设位置。
2、长按“正转”或者“反转”,翻转台转动,松开按钮停止转动。
3、按下“急停”后,按“+/正转”可以调快转速,每按一次提速2转/分钟。
4、按下“急停”后,按“-/反转”可以调慢转速,每按一次降速2转/分钟。
5、转到合适位置,长按2秒“设定”+“角度1”,
   滴一声响后可设定角度1的位置,角度2设定方法一样。
6、任意时候按“急停”按钮,设备马上停止运行。

网友(点评):
哦,那这种是不宜用继电器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功能用个文本可能更方便操作

网友(点评):
PLC用个文本一体机,国产的淘宝便宜货,一台也就200块钱,你这也就控一台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优化:一是机械方面,按这个载重完全可以优化,应该能大幅度降低成本
二是电控,如 ...

2000元整机成本?那是不可能的,RV90减速机,再怎么杂牌,都900元以上吧,三相电机,得450元吧,什么都不买,就这两项,1350元了

网友:
搞个触摸屏,逼格就上去了,操作简单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在日常操作设备(不是设定),触摸屏远远没有按钮方便。触摸屏很难盲操作,不容易按中。 第二,小触摸屏也很LOW,上到7寸屏幕,得400多元,成本比按钮高很多

网友(点评):
只有需要很多按钮才能完成的功能,成本上触摸屏才有优势

网友(点评):
这个同意,上触摸屏卖的出价。。。客户不懂的,最好再加个工控机,上个组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0元整机成本?那是不可能的,RV90减速机,再怎么杂牌,都900元以上吧,三相电机,得450元吧,什么都不 ...

主要是机械省了,电机功率就可以对应减少,你这个我大致目测了下,按目测数据极限转速电机峰值功率应该0.75kw就差不多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对单台设备来说,成本意义不大,怎么整都可以。毕竟单台没有容错空间,保守点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用伺服,你不用plc,你搞几个继电器吗?

才几个位置 ,直接用伺服电机内部PLC功能,电机用400W伺服,电机330.减速机用涡 轮,300,这个成本2000够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机械省了,电机功率就可以对应减少,你这个我大致目测了下,按目测数据极限转速电机峰值功率应该0. ...

合理,750w妥妥的,但不知道有没有特殊的需求,正常看着这个半径和质量都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翻转台,可任意设定两个常用角度,可点动正反转,可调转速。用PLC比用继电器容易实现多了。
开始是 ...

三相电机怎么算出来1.5KW?

单相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优化:一是机械方面,按这个载重完全可以优化,应该能大幅度降低成本
二是电控,如 ...

“成本应该能控制在2000以内”

大佬你比春哥还狠。

网友:
这个怎么看都得卖个5W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机械省了,电机功率就可以对应减少,你这个我大致目测了下,按目测数据极限转速电机峰值功率应该0. ...

换个甲方的角度来理解,
如果(3000+利润)/台,订单就有10台;

如果(6000+利润)/台,那只能先做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保证两端轴的同轴度

@ 卢Tiger 大佬,不可能一边一个调心。就是靠手感,先点焊再试转最后加焊。

网友(点评):
就保证黄色框框焊接时同心,我穿条Φ40长光轴定位焊接,至于两边高度差,就靠调心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合理,750w妥妥的,但不知道有没有特殊的需求,正常看着这个半径和质量都不大

其实要先问问客户用这个变位机用来焊什么东西,为何需要速度可调?如果不用伺服,那么成本就大大可以降低了。

有几个常用位置这个好办。

网友:
麦哥,外协编程可以找我

网友:
用蜗杆减速机

网友(2024-08-24):
引用 网友B:
看你分项报价并不高

但是要是我采购一看总价第一感觉是贵了

订制费用会高一些

网友(2024-11-22):
分享下图纸学习下

网友:
感谢分享,做的挺好!
这个成本确实不高,应该把个人工时成本也算进去,不能白干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