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面如何去油

楼主(2024-07-17):
我们好多工件都是烤漆后机加,防止变形。但这个机加表面的油有没有好的办法清理,我们需要清理后涂防锈黄金漆。我们采用的是240目的气磨片 物理清理,但有个问题,会使表面精度变差,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成熟、可靠的化学方法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油,不用油不就没了,用水性切削水,一吹就干 了

网友B:
酒精擦拭。

网友:
产量很大的产品的自动化生产线,都有最终清洗机,高压的,清洗剂选择合适的品牌和型号,可以去油。
如果你数量不大,那就买清洗剂,人工擦拭。

网友C:
碳氢清洗剂,有燃爆风险

网友D:
多放点洗衣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油,不用油不就没了,用水性切削水,一吹就干 了

春哥 优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擦拭。

已试过了 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放点洗衣粉就行了

这个 不适合批量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氢清洗剂,有燃爆风险

这个 我咨询了 好像真没有完美的好方法

网友(点评):
开放空间操作就行,手工清洗的话,不要加热。虽然加热后清洗效果好一些,但也危险一些

网友:
想起多年以前在湾仔的工厂见他们加工摩托车发动机零件后清洗用的所谓去渍油,高挥发性的一种溶剂,烤漆层不受影响。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E:
用干冰做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干冰做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