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量多沉头多角度的孔怎么标注合适

楼主(2024-07-17):
这是一个液压系统里的零件,六个面都有孔,数量多,深度多,角度多,有些孔有多个台阶和双面螺纹。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怎么标注才合适。

网友:
表格形式也可以。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孔表最直观

网友(点评):
试过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孔表上没显示螺纹规格。因为是装饰螺纹线所以不显示?

网友:
剖视图,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

网友:
阀块还是剖吧……

网友(点评):
好吧看来没法偷懒了

网友:
多画几个视图,挨着标吧

网友(点评):
如果视图太多一张图纸没法完整表达可以用多张图纸吗

网友:
看你截图那个复杂多台阶的当然要剖视图才能表达清楚,简单的通孔或沉孔偷懒用符号加文字描述可以表达。

网友:
简单的孔可以用文字标注,不易描述的就不能图省事,要剖视图标注,不然容易加工错

网友(点评):
好吧,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