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两个件怎么增大其摩擦力

楼主(2024-07-17):
如图锁芯,一个黄铜件,一个碳钢件,内六角螺钉用钥匙(其实也就是内六角扳手)旋转将门打开,时间用长了 二者间没摩擦力, 用手指都能转动螺钉打开门,请教大佬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考虑是在二者间加个橡胶套增大摩擦力,可行吗 。此锁结构如文件柜门上用的上下连杆锁结构,市场这种结构的锁感觉质量都不怎么好 可有好用的成品推荐?

网友A:
不明白,不是把螺丝与铁片焊死就可以了吗?和那黄铜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不是把螺丝与铁片焊死就可以了吗?和那黄铜有关联?

不是后面的白色件,是内六角螺栓和黄色件,用的时间长了 ,开关次数多了,内六角和黄铜件间摩擦力小了  锁就会被轻易打开

网友(点评):
意思是要增加阻尼?加橡胶套即可

网友:
加橡胶套用久了一样会松,没法避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后面的白色件,是内六角螺栓和黄色件,用的时间长了 ,开关次数多了,内六角和黄铜件间摩擦力小了   ...

无非就是焊,紧定螺钉,观察的销钉,胶,键槽,摩擦层这几种方式了吧

你这种上点胶就行?

网友:
加个弹簧垫圈

网友:
加一个扭簧,默认常关状态。

网友:
加个扭簧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插销都是有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非就是焊,紧定螺钉,观察的销钉,胶,键槽,摩擦层这几种方式了吧

你这种上点胶就行?

用焊和胶键槽之类,内六角螺钉就不能旋转了,就打不开了,

网友C:
加扭簧当然是上策,但可能相对麻烦。另外,如果轴向可以受点力的话,可以在螺丝上套个弹簧或碟簧。如果轴向不能受力,看你这个螺丝好像是定制的,那干脆在螺丝上车个槽套个O形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扭簧当然是上策,但可能相对麻烦。另外,如果轴向可以受点力的话,可以在螺丝上套个弹簧或碟簧。如果轴向 ...

十分感谢~  感觉加O形圈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