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板加工,平面度能控制到多少?

楼主(2024-07-17):
如图尺寸的pom板,一般要求平面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A:
一般没要求

网友B:
正常加工10MM吧,你要求高,0.01也是可以的,看你出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要求

0.1能做到吗?

网友(点评):
可以,要磨一下。

网友(点评):
POM磨一下?我想知道怎么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加工10MM吧,你要求高,0.01也是可以的,看你出价

0.1能做吗

网友(点评):
2000一件,平面度0.1,要做联系我,不论精度50一件单 件,批量估计不到15

网友(点评):
2000一件贵了,200一件可以接受

网友C:
你需要多少精度,就标多少

网友:
光打孔还稍好点,这个大槽一挖就完了,平面留余量,其它加工完了放两天再飞面会好点,但装夹时有弹性始终难搞。0.1怎么都够呛。0.2可能有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多少精度,就标多少

需要太高,供应商做不到,还是自己先搞清楚的好

网友(点评):
有多高的精度?

网友:
之前一块400*500 左右的,平面度标了0.3,一家私企,做到1.1,回来回火消除内应力,没用,还是变形
后面找了一家军企,回来做到0.2几,只能说POM确实很难控制平面度,但确实有办法可以控制,就看供应商实力了

网友D:
买进口的POM材料可能变形小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多少精度,就标多少

想用来做丝杆座底部安装板的,怎么也得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进口的POM材料可能变形小一点吧

不行就只能用铝合金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