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一个送丝机构

楼主(2024-07-17):
我设计的一个送丝机构,感觉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如下图所示的送丝机构,通过电机驱动包胶轴带动丝带向下输送,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输送打滑的风险,我想了一下解决方案?
1 把包胶轴改成滚花轴进行包胶会不会打滑的风险会小一些,
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
加个滚轮传感器检测送出长度,打滑了就多送些

楼主:
送丝机构

送丝机构

网友A:
不知什么材质,不好说

网友B:
看你阻力大不不,阻力不大这样也是可以的,我这送锡丝也差不多这个结构(1次20根锡),包胶轮做一边就好了,另一边滚花不包胶,两边都包胶磨损换两边麻烦。阻力大的话用特制的同步带加2~4个同步轮(参考网上送线机构)。

网友C:
包胶用软性的材料,一根包胶轴做成活动的,引料就打开,开始工作两包胶轴挤压;丝带放置的位置保证顺滑。不会有啥问题,我们以前给玻璃表面覆膜就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什么材质,不好说

包胶的材质是304+聚氨酯,丝带的材质是pee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阻力大不不,阻力不大这样也是可以的,我这送锡丝也差不多这个结构(1次20根锡),包胶轮做一边就好了 ...

好的,谢谢前辈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胶用软性的材料,一根包胶轴做成活动的,引料就打开,开始工作两包胶轴挤压;丝带放置的位置保证顺滑。不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D:
不能是一对胶辊, 容易磨损,胶辊压钢棍,钢棍表面硬一些较好。你说的“ 把包胶轴改成滚花轴进行包胶会不会打滑的风险会小一些,"是对的!胶辊不易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是一对胶辊, 容易磨损,胶辊压钢棍,钢棍表面硬一些较好。你说的“ 把包胶轴改成滚花轴进行包胶会不会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E:
两侧都是包胶轮没有问题,包胶的硬度不能太软,正常在75°左右。
还有要根据位置,适当增加限位,防止走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侧都是包胶轮没有问题,包胶的硬度不能太软,正常在75°左右。
还有要根据位置,适当增加限位,防止走偏 ...

好的,主要是怕打滑,到时候验证看看效果,不行的话,打算一边做成滚花的

网友:
可以借鉴纺织机械的送丝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