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牙的牙顶与牙底, 标准要求一定要做成平底吗??

楼主(2024-07-17):
外螺纹 NPT牙的牙顶与牙底,  标准要求一定要做成平底吗??

做成尖的牙顶, 可以吗?

现在的产品是做成尖的牙顶,  R的圆底。

补充内容 (2024-7-17 18:45):
 这个题目应该改变一下问法:    NPT牙的牙顶是做成尖的?  还是平顶的 ???

网友:
按照你的做法,在做个内螺纹,你是拧不上去的,或者比较吃力,

通常做螺纹前,外圆会车掉一刀,避免上面的问题

网友:
尖的牙顶,硬金属60度尖角,不得戴钢丝手套拿?碰一下不得缺个口倒个边?与之相配的内螺纹呢?要保持锋利的牙槽尖底,刀尖磨损一点都不行。没事为毛要质疑标准。

网友:
按照标准来

楼主:
这个题目应该改变一下问法:    NPT牙的牙顶是做成尖的?  还是平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