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阵列是真的难用

楼主(2024-07-17):
用事实说话,我画了一块板,在上面准备画一个刻度尺,好吧问题来了
1.板上面画0.1宽高1mm的矩形,然后拉伸1毫米
2.阵列10个
3.第一个矩形上表面移动5mm
4.第6个上表面移动3mm
5.以10mm间距,阵列上述4个步骤,这一步出问题了
我也看网上别人这样画刻度尺,今天上午我怎么阵列都行,可以成功;今天下午这一步就成功不了,
有以下几个问题
1.勾选几何体阵列会报错, 但我画成功的零件就不会报错; 感觉SW这个几何体阵列真是扯淡; 我这里这列设计到阵列的阵列,以及两个移动面的阵列;
应该跟几何体阵列无关;  但我成功的案例里面选择的就是几何体阵列;
2.部分预览成功,完整预览就不行, 感觉SW这两个预览真是坑人;什么情况让部分预览成功,完整预览却失败?
 当我选择部分预览,软件应该按部分预览所得效果阵列才是; 帮助手册里面搜索也找不到部分预览与完整预览的区别,以及什么情况下部分预览成功,完整预览失败? SW必须完整预览通过才能最终阵列成功,那还搞个部分预览有毛用?

 一个简简单单的阵列被SW的选项搞那么复杂,还不能成功; 我其实需要就是图1 这10根线的阵列;结果居然是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
我看网上有人肯定也是无法阵列,干脆1次画出这10根线阵列,这样当然可以成功;我们这里不讨论这种方法
我讨论的就是上面的建模方法阵列,让我崩溃的是为什么两个移动面特征上午可以阵列成功,下午就不行了?
这两个移动面算特征,不能算实体吧,并且实体特征也是无法选择它们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看看你能否成功;试过了才有发言权哦

16:08 试了一下,又可以了,我的天 感觉这个阵列像六脉神剑,我研究了2个多小时啊,2个多小时里怎么都不行;过一会我不搞了,然后重新勾选几何体阵列又可以了,真是,,,,,,,,,,,,,,,,,,,,,,,,,,,,

网友:
软件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A:
我只看到了你不会使用的事实,难道这个事实能证明软件不行吗,这什么鬼逻辑。

网友:
部分预览就是没启动规则的预览,完全预览就是规则起作用的预览。
真的,帮助文件都写的很清楚,但凡你认真翻过帮助文件的,我敢断定,你是一点帮助文件没看。

网友:
刚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按你的步骤可以阵列出来,可以考虑关模型关软件关机重启下试试

网友B:
可以肯定楼主还需努力,,,,,

网友C:
不行系统学学软件吧,多数个人觉得软件有问题的问题,最后都是人操作的问题
我们公司有次请了个人讲解sw的问题,九成是人不会合理操作,一成是软件问题
持续学习,不断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只有你是认真的你最后的阵列选型能截图吗  我看你最后一步如何选的?  我刚才又试了一次,并且同事也试了一次,又失败了,我的版本是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了你不会使用的事实,难道这个事实能证明软件不行吗,这什么鬼逻辑。

你试一下,成功了截图一下
关于部分预览和完整预览 在线手册里直接搜不到;百度看了一下 和你理解的预览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系统学学软件吧,多数个人觉得软件有问题的问题,最后都是人操作的问题
我们公司有次请了个人讲解sw的 ...

你试一下成功了发截图再评论,如果你不能成功,相信你会改变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楼主还需努力,,,,,

大佬试下你如果成功了再发结论

网友(点评):
经历的错误比你多多了,最后发现都是因为我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一下成功了发截图再评论,如果你不能成功,相信你会改变想法的

就这么简单个东西有啥试的必要,无论成功与否都有人能完成你想完成的操作并且一次成功
你要是愿意纠结这个继续纠结吧,别人也是善意提醒你系统学习
我不会改变想法,不行你就看看有没有人一次成功

网友(点评):
这软件用了好几年我也知道它有稀奇古怪的死毛病 但是就有人画什么都一次成功 在有意义的问题上刨根问底才有意义不是

网友:
自己水平不行,怪软件不行??

网友:
自己水平不行,怪软件不行

网友:
软件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会报错。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搞出来都行,不要那么死板,折腾花那么多时间

网友:
我试了一下也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
个人操作习惯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不论是操作者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软件可以为你的个人意主服务,如果没有经济实力,那你就只能安软件的操作规则使用,不要抱怨这软件不称你心,毕竟大多数人用着感觉这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你按照楼上的再操作一遍,已经很清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你是认真的你最后的阵列选型能截图吗  我看你最后一步如何选的?  我刚才又试了一次,并且同事也试了 ...

版本是2022,估计没什么差别,其实不必太纠结,可能就是你们用的软件或者电脑碰上了,这种事情也遇到过,某个命令所有的电脑能用,但唯独有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