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栓受力分析问题

楼主(2024-07-17):
在导轨用螺栓固定在型材上,导轨侧面受力,螺栓的预紧力都没问题,网格细化也没问题,在运行中出解算器失败,没理它又出现这个图框,确认就失败了。请大神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预紧力载荷步没设置?

网友:
这种遇到过,一般是螺栓预紧把螺栓拉爆了,楼主发两个报错图没有意义啊,把设置的螺栓预紧力以及模式截图贴出来

楼主:
这是螺栓的设置

楼主:
我用的是M12螺栓,1米长导轨,6个螺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螺栓的设置

查询了上银HG系列导轨装配螺栓的扭矩值,HG45系列 M12*1.75P*35L的螺栓与铝合金(型材)的规定扭矩为58.8N*M,原图里的预载力好像有点小了? 你换个扭矩试一哈?

网友:
对话框都明确告诉你,这个解算器不行。
那明智的人会怎么办,换一个呗,软件自带的解算器好几个呢,你不会那么死心眼吧。

楼主:
呵呵,如果没有换解算器,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东西了。谢谢大家,我再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