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应该改变一下问法: NPT牙的牙顶是做成尖的? 还是平顶的 ???

楼主(2024-07-17):
NPT牙的牙顶是做成尖的?  还是平顶的 ???

上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误会了?    我不是叫大家作判定,  还是问一下真正做车加工的工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是请问到底如何加工?  不要被我的问法误解了!!!

网友:
螺纹有设计牙型和基本牙型之分,基本牙型的尖是平的,不等于设计牙型也必须是平的,因为实际设计要结合实际情况。比如为了降低应力集中,就可以在设计牙型上倒圆角。

楼主:
设计牙型由谁定义呢????
如果图纸上没有设计要求时,按基本牙型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牙型由谁定义呢????
如果图纸上没有设计要求时,按基本牙型做吗?

图纸没有做特殊要求的情况下,首先参考国家标准,其次考虑行业标准,最后才是个人经验。

网友:
按图加工,有特殊要求,设计者会注明!

网友A:
不是,NPT标准牙也会有疑问吗,或者说不管是丝锥还是板牙, 你能控制牙尖的形状吗,板牙板完去车床来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NPT标准牙也会有疑问吗,或者说不管是丝锥还是板牙, 你能控制牙尖的形状吗,板牙板完去车床来一刀?

+1

网友:
所有的螺纹,牙顶都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