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间距固定同步轮选用的时候需要按手册小于2倍大轮加小轮径吗

楼主(2024-07-18):
轴间距固定750,转速1200rpm,如果按照设计手册8m的最小齿数32,可是32齿肯定不满足0.7(d1+d2)到2(d1+d2),如果要满足这个范围齿数要74节圆188,这个轮太大太重了,惯性矩又太大了。在松边和紧边都加内侧涨紧轮,可以齿数选少一点的吗?

网友A:
打住,现在问题关键不是齿数还是其他什么的,而是你这种传动方式。
图中的传动方式一般只用于链传动,同步带传动的没见过这种你这种互相套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住,现在问题关键不是齿数还是其他什么的,而是你这种传动方式。
图中的传动方式一般只用于链传动,同步 ...

可是我们行业里很多这么用的,用链条的反而没见过。

网友(点评):
链条和同步带都有这样交错使用的,刚好我两种都用过

网友:
轻载可以的,我用过。注意动力传递的方向和动力按照多大计算

网友:
说不可以,并不是绝对不能用,而是不能发挥最大的性能。轻载的场合可以变通的

网友:
这种不是书本上那种简单的传动形式,需要自己经过思考加以变通,取合适的计算参数

网友:
如果加张紧轮可以考虑用一根皮带串起所有轮子。

网友:
这是链传动的方式

网友:
你要考虑每个皮带的张紧成都

楼主:
很多设备空间限制比较多轮转速要1500rpm左右,外侧加惰轮压一点点空间不够,之前用平皮带从外侧加,包角太大了低速皮带就跑偏,如果一根皮带,一个皮带轮两侧外边压张紧轮,1500转,同步带会跑偏吗?

网友:
不要看落后的机械手册,要看厂标,是HTD8M,还是STD8M;进口品牌还有内部帘线是高柔韧性,需要的齿数更小,建议找一家专业的同步带厂家咨询一下;至于轴间距看用法,我见过水平往复3米就两端有轴的移栽,除了同步带晃点没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