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配打孔修改时报警

楼主(2024-07-18):
SW配打孔走了位,在修改时,象上面圈那样随意点没事。象下面圈那样,感应到影象点时,就报警。怎么处理?

网友A:
识别到了其他的特征、或者点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到了其他的特征、或者点啥的吧

我是在对原先配打孔的零件,进行修改后孔位没有跟着变,这时需要重新对位,这种情况

网友B:
打开SolidWorks工具-选项-外部参考-勾选当编辑装配体时,允许零件具有多个关联,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我之前遇到过,他设置有问题

网友:
关联冲突 按4楼的 不行就把 外部参考关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否有厚度为零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SolidWorks工具-选项-外部参考-勾选当编辑装配体时,允许零件具有多个关联.就应该是这个问题

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