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标注选择范围太小,有没有什么办法扩大,或者和cad一样的锁点

楼主(2024-07-18):
这里暂时先把自动标注丢一边,只讨论下手动标注。感觉一条线只有一个像素,手稍微一抖就歪了,
无论是软件设定,还是自己写程序扩展都行,能有什么方法把这个该死的选择范围搞大点吗?最好锁点和cad一样。至少有端点锁点。

网友:
你所说的难标注代表了什么意思,为什么使用soidworks工程图,不仅没感觉难标注,相反觉得比auotcad容易标注多了。
锁点什么意思,不需要锁点啊。
你在工程图里标注,你锁什么点啊。
工程图都是模型的投影,所以你点选的时候,看似选择的是边,其实选择的是面。
然而不难选择啊,怎么到了你这,就这么难呢。除非你在工程图又添加了草图线段,然后要加尺寸标注,然而这种事极少发生。
因为多数情况不需要在工程图添加草图线段,因为你手工添加的草图线段容易出现不能随比例变化的情况。

网友:
emmmmmmmm,这个的确是个问题,尤其多个线条贴近的时候,选线很麻烦,太近了,放大点选又会出现像素偏差,明明鼠标在那个线上还是选不到,我现在是把线宽关掉,不然放大点选的时候不好选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选端点标注吧,找点还是稍微好找一点的

网友:
sw相对CAD出图,各有利弊把,你这应该隐藏一些没用的线条,然后把高亮显示调出来

网友:
换个好点的鼠标,别再用那该死的双飞燕了

网友:
感觉一条线只有一个像素,手稍微一抖就歪了,可以玩玩-扫雷。手就不抖了。

网友:
如果稍微一抖就选歪了,那说明这个图纸表达有问题,这种线条标注都难,打印出来看的清楚??

网友:
去玩玩CS吧,练练手感,

网友:
楼主应该是说工程图标注时没有CAD那样的对象捕捉吧,特别是有对小倒角边的选择,一不留神就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