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贴: 关于SW的阵列难以使用问题

楼主(2024-07-18):
昨天发了一贴,说SW的阵列难用,确实难用啊,我昨天喊了几个同事,他们试了一下,确实无法阵列出来,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我一会儿能成功一会儿不行呢,有两位朋友也试一下成功了,感谢感谢
这里申明一下,很多朋友听不得我说SW软件不行,有位朋友还说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试吗,然后又说这软件也是毛病多多,怎么着你门画的时候软件就可以古怪毛病一大堆,我画的时候就不能说软件有问题,我阵列不出来就是我水平有问题?你还真是双标啊。 我就奇怪了,软件有问题不正常吗? 软件不合理不正常吗? 软件也是人编的啊,WINDOWS还各种bug呢,升级多少个版本也还是问题多多。 作为操作者,我说软件不合理,难用,其实每次你觉得不合理难用都会激发你去找到原因,它为什么不合理? 哪里有缺陷? 这样才能促进软件水平提高。 当然我昨天画那个刻度尺有很多种画法, 我们这里仅讨论这一种。
   我今天又反复的测试终于找到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只能说这个阵列太难用,这里面有两个移动面和几何体阵列这个概念。所谓的几何体阵列,我截图发给大家看看,SW的帮助手册里面怎么解释的,并举了一个案例。你能看懂手册是一回事,你实际操作下来能否成功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要以为你看了手册就会了,实际操作一下,你才能真正的发现软件的缺陷和不合理的地方。
  还是把建模步骤写一下,感兴趣的朋友测试一下,才有发言权,那些没测试过的,乱喷人水平有问题的请绕道, 你自己啥也不试,技术上也避而不谈,张嘴就是别人水平不行,别人操作不合理,这不是妥妥的网络喷子吗?
     喷子请绕道,没有测试过的朋友请不要指点江山,我这个账户大家可以看下,发了几百个帖子都是问题技术贴,我们这里主要还是探讨SW这个阵列为什么时灵时不灵。
1.拉伸一个矩形板
2.切除1个长1mm宽0.2mm的矩形,
3.以1mm为界限,阵列
4.第1个矩形顶端面移动5mm,作为卡尺0基准
5.第6个矩形顶端移动3mm,作为卡尺5mm基准
6.阵列2345四步得到一个卡尺刻度线我阵列有成功有失败的找到规律了,有按照我这个方法来的朋友看看是否成功;
后续我把这些规律写出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先试一下;另外我把建模的零件上传,感兴趣的盆友可以试一下,版本2020

网友:
为啥总质疑人家软件问题,而不想想是自己学艺不精,

网友A:
SW尽量少用移动面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我理解是给SW无法捕捉到特征时的无奈之举(常用于STEP格式文件)
楼主写操作步骤很多都不是专业术语, 我无法理解楼主的思路,建议楼主直接放二维图,我们对着画就可以,或者直接给可编辑模型
建议楼主先学习基本的SW软件的书籍再去讨论具体的技术细节,特别是专业的技术术语方面

网友:
移动面的工具就是对标其它软件的无历史记录特征建模的,只不过是其它软件的无历史记录特征建模,真不会留下在特征树留下位置,比如移动面工具,移动面后,特征树上没有多出任何特征来,所谓无历史记录。
而solidworks的移动面工具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历史特征,而特征树留下个位置。所以移动面本质就不是特征,在帮助文件里说的很清楚,它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特征,自然不能在阵列中使用。

网友:
还有你画什么图呢,居然是给划线建模,这难道是做刻度尺吗,做刻度尺建模网上很多啊,也没有像你这么啰嗦的。
人家是想尽办法利用solidworks自身的功能,甚至不用宏命令。
不抱怨才能解决问题,怨天怨地,人家官方听的见吗。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网友(点评):
你都没试过在这乱喷,我觉得你比我罗嗦的多,我发两个帖子你回4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尽量少用移动面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我理解是给SW无法捕捉到特征时的无奈之举(常用于STEP格式文件)
楼主 ...

我帖子里说了呀,有很多种方法啊,你这种方法我早就画过了,我i这里讨论的是我这个方法用移动面,用几何体阵列你不试一下,你无法理解移动面和几何体阵列概念的;、
不能因为移动面不好用就不用了,不能因为几何体阵列不好用就绕着,你只有多试才能体会到规律
至于你说的看书,十年前我还真看了一大堆,我敢说我买的基础书比你看到的都多
你不能偷梁换柱,我帖子里说不讨论别的方法,看你也尝试画了一下,我才回复你
有兴趣试试我的画法,保证你对移动面和几何体阵列等基础 知识的理解更上一层楼

网友:
楼主我试了一下确实阵列不出来啊,上面有的人楼主不要理他,他们自己不试在那叽叽歪歪,妈的你们不试怎么会有发言权,楼主分享下这里要怎么着才行啊

网友B:
|shengyz发表于 07-18 11:26为啥总质疑人家软件问题,而不想想是自己学艺不精,
喷子你好,你试了吗

网友:
移动面能不用就不用,尽量用拉伸代替,不是正版会有些bug

网友:
麻烦先弄明白特征阵列和实体阵列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喷子你好,你试了吗

不要总怀疑软件BUG,它是根据你输入的指令输出结果

网友(点评):
你把第一个刻度线放到靠边线的试试,刚有个坛友说靠边线不行,我却成功了,怪哉

网友D:
为啥我是用几何体阵列成功的,不用几何体阵列的话,后面的都是一样长的

网友:
问题再第一个刻度,不能靠边形成0的切面。只要不是0,后面移动面就可以阵列了,几何不几何都行。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就用靠边形成0的切面也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说这软件规则多难用,很多人乱喷不相信。 你得到的结论也很有价值,但是我确实把第一刻度靠边0切面成功了哦,可以推翻你的结论,赞美你求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是用几何体阵列成功的,不用几何体阵列的话,后面的都是一样长的

所以你要大量的试啊,试多了你才知道什么是几何体阵列 什么是移动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要总怀疑软件BUG,它是根据你输入的指令输出结果

第一个槽靠边,也可以阵列,但此时无法选取几何体阵列,因为靠边,第一个槽实际只有三个面,此时软件不知道你第一个槽具体多宽,所以你没法用几何体阵列。(我觉得帮助手册说的很清楚:不勾选几何体阵列,按源特征规则阵列,此时阵列2的源特征是阵列1,而,阵列1是根据草图切除阵列,软件知道你这个凹槽大小,阵列无问题,勾选几何体阵列,按该特征最终结果直接复制。但因为第一个槽少一个靠边面,此时软件无法确定第一个槽宽,所以几何体阵列失败,当第一个槽不靠边,那第一个槽,四面都有,此时软件知道第一个槽宽,几何体阵列就可以)

网友E:
试了一下,第一条线不靠边很轻松就可以实现;靠边过后几何体阵列直接报错,取消几何体阵列后,又得不到想要的效果。边线靠边的情况下,完整预览和部分预览,几何体是否阵列都尝试,还是没成功过

网友(点评):
第一条线靠边也可以成功的,我当然不是怀疑你操作和水平,确实这个软件坑;许多人不相信,喷我水平低;我截个图给你看下第一条线靠边如何成功的;赞扬你求道的精神

网友:
看了帖子和评论我极度无语,不行就中间阵列,边缘单独切,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点评):
这也就是不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槽靠边,也可以阵列,但此时无法选取几何体阵列,因为靠边,第一个槽实际只有三个面,此时软件不知 ...

手册写的一点也不清楚,如果单靠手册就能理解一个用法那就是天才;还有关于靠边几个面完全就是你的个人理解,而且你的理解还是极度错误的
我就截个图给你看下我是如何靠边成功阵列的,你还是要重新理解一下几何体阵列,当然要赞扬你求道的精神。 但是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很多知识点要反复理解琢磨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下,第一条线不靠边很轻松就可以实现;靠边过后几何体阵列直接报错,取消几何体阵列后,又得不到想要 ...

第一条线靠边完全可以啊,所以我说这个软件难用很多人喷我,我说这个阵列难用难理解,很多人让我多看书多系统学习,太多人嘴上跑火车却不愿意动手,赞扬中年大叔的求道精神
中年大叔看看我是如何靠边成功的,能做到吗? 做到了,包你对几何体阵列和移动面有全新的升华和认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条线靠边完全可以啊,所以我说这个软件难用很多人喷我,我说这个阵列难用难理解,很多人让我多看书多 ...

你这图真先靠边切除一个槽,然后阵列五个,在移动面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条线靠边完全可以啊,所以我说这个软件难用很多人喷我,我说这个阵列难用难理解,很多人让我多看书多 ...

离谱,你们说的靠不靠边,我都试了,没出问题,最后把移动面也塞到特征里,也没出现不成功的问题,前提是把几何体阵列取消掉,就像楼上手册中说的,你们靠边,且取消几何体阵列还是不成功,真不理解,可能是软件的事吧,毕竟国内80%都是用的破解的

网友:
移动面这个功能我不敢用,有次用了不知怎么回事,整个图形都变化了,吓得我冒冷汗。

网友:
这。。。。。。。。。就特么的和画草图要封闭,尺寸要全约束,画轴一定要旋转,切记不能拉伸。。。。一样,强迫症是病,得治。

网友:
多试几次就行啦,方法肯定有的,只是我们不会用而已。

网友:
勿喷
会写字,不一定就能写的很漂亮-------写的漂亮可以做书法家
会写字,不一定就能写好文章---------写文章可以当作家
会写字,不一定就能写的又快有准-----写得快,可以做书记员(大清快灭亡了,现在几乎没了)

不才,勉强写几个字,只能搬砖。
----------------------------------------------------------------------------------------------------------------------
如楼上所说,楼主的bug大概率是“移动面”命令,和“阵列”命令,组合使用后,阵列后的移动面参考异常导致。

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条不通先换一条,后面理解的更全面了,再回望:哦~,原来如此。(现在也偶尔也会遇到不通畅的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条线靠边完全可以啊,所以我说这个软件难用很多人喷我,我说这个阵列难用难理解,很多人让我多看书多 ...

步骤一样啊,你靠边阵列设置怎么弄的,我尝试了各种配法,还是不成功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版本间也有差异?我用SW2018的测试,距边线为0,勾选几何体阵列就会报错,不勾选则移动面效果阵列不出效果。
1、首刻度距边线为0时,无法勾选几何体阵列,而且移动面阵列不出效果。

-----------------------------------------------------------------------------------------------------------------------------------------------------------------------------------------
---------------------------------------------------------------------------------------------------------------------------------------------------------------------------------------
2、首刻度距边线为0.001时,可以勾选几何体阵列。如果不勾选几何体阵列,移动面阵列不出效果;勾选几何阵列移动面阵列出效果。

网友(2024-10-02):
我来试试

网友:
我试了试,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