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直齿轮啮合有齿侧间隙问题

楼主(2024-07-18):
新人报道:请教,使用SW软件,调用零部件库内的齿轮,使用两个完全相同的齿轮(M=2.75,Z=14),按照标准轴距进行配合,为什么实际装配效果有很大的齿侧间隙,这与我查到的标准配合的尺侧间隙为0不符合,而且实物我也看到了齿隙为0的齿轮组,那么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忽略了什么

网友:
软件绘制的齿形问题

楼主:
哦哦,那就再好不过了,我纠结了好久,我找不到这种结论,多谢

网友:
居然有齿隙为0的齿轮,而且还在你手上,还能测量。。。。。。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
1.齿轮组模型或者装配效果的显示。这个我不敢妄言,据我所知,国外软件的算法好像也不是自己的,国内的好像是自己从头搞得,但是水平离国外这几款软件差别还是不小的,真要穷究这个可能需要资深算法工程师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说我不是专业人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显示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和实际相同,因为算法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不是机械设计师,他们一般不会关注这些细节问题。最关键的是,加工高精度齿轮,大多靠的是刀具,直接靠软件直接仿形,如线切割加工只是精度很低的场合才会用,所以对于软件设计人员,主观上不会把这个作为努力的方向。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再找行家问问,持续关注;
2.齿轮侧隙是一直有的,看齿轮组公差部分就知道了,有个最小法向侧隙,小于这个数值,实践中就润滑不好磨损大,工作寿命大受影响。当然,这个侧隙也是推荐性国标的内容,可以不遵守,但是前提是要想保证足够好的润滑。至于你说的齿轮侧隙为0的齿轮组,不会是常规的设计,应该是具有消隙装配结构的设计,已经不能用简单的齿轮组的侧隙大小来衡量了,具体到你看到的啮合的一对齿轮的侧隙在没有消隙结构作用下,实际侧隙可能远低于你想象的精度。普通实践中是不可能有侧隙为0的齿轮组的。

网友(点评):
也许你现在还没有接触量具与公差这门课,可以找来这类书看看。知道公差这个概念,也就会理解为什么不会设计时候齿侧间隙是0。

网友(点评):
化工版或机械工业版的机械设计手册中,在齿轮的设计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点评):
在普通二维软件中,我们也会经常遇到画出来的圆显示不是圆的,是类似多边形的,放大一下会好些,但是仍然不是光滑的圆形,这就是显示的问题。当然也可以找计算机辅助设计这类书学习,就是跟这些问题相关

网友(点评):
查到的标准配合的尺侧间隙为0,你是从那些资料里面查到的?

网友(点评):
你看到的参考书上面说标准配合的齿侧间隙是0,是不是你没注意,上面说的是计算模型中的理想尺寸,在此基础上再去计算齿厚和公法线长度啊

网友:
齿轮组一般都需要最小侧隙的,最小侧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补偿温升引起的变形所需,一部分是保证正常润滑所需。如果侧隙为0,加工也很难做到,实际也没法用!

网友(点评):
加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用,周向跳动,,,

网友(点评):
这个点评NB还加工能做到,但凡知道加工的,你这得什么难度吗?齿厚公差和公法线公差你能完全保证两个齿轮刚好为0?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有调侧隙的装置!

网友A:
你是天选 之子,生产20年齿轮,都 没有碰到过0齿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天选 之子,生产20年齿轮,都 没有碰到过0齿隙的

不是那个意思,因为看到很多视频,两个齿轮啮合时,动画里面的齿隙是0,我手里这个产品也是0(直观观测),唯独自己用SW装配时发现侧隙很大,就给我搞蒙了

网友B:
别迷信软件,多了解一些标准和工艺。你这话现实工作说出来要被很多人当笑话看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迷信软件,多了解一些标准和工艺。你这话现实工作说出来要被很多人当笑话看的 。

就是来学习的,大家有时间来笑话的话也挺好

网友:
软件模型不精确,精确模型是没有间隙的

网友:
齿轮啮合需要合理的侧隙,但不是0间隙,除非增加消隙结构。

网友C:
关于齿形,你可以看下他的草图啊,sw自带的基本不能用,他是用圆弧代替齿形的,你需要的是渐开线齿形
渐开线齿形,可以用迈迪生产,但也不是准确的,迈迪用的是点云描线生成的渐开线。精确点要用软件生成曲线
或者手搓渐开线方程,直接根据齿轮的原理来画
关于齿侧间隙,生产和运用是有的,三维模拟 理论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齿形,你可以看下他的草图啊,sw自带的基本不能用,他是用圆弧代替齿形的,你需要的是渐开线齿形
渐开 ...

干货,谢谢大佬

网友C:
如果数学牛逼,可以直接用渐开线的参数方程,在sw里面生成渐开线,这个齿形是最精确的。
如果能够轻松拿捏,那你可以试一下 带变位系数的渐开线齿轮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数学牛逼,可以直接用渐开线的参数方程,在sw里面生成渐开线,这个齿形是最精确的。
如果能够轻松拿 ...

那我就哭了,确实水平有限

网友:
齿轮没有侧隙,你的制造误差咋避免.

网友:
齿轮还是交给专业的插件来计算绘制吧,如果是经常干齿轮的,ETAGEAR值得拥有,收费的软件。

网友(点评):
没错,软件上的尺寸是用来示意的。主要用来看主要参数对不对。齿形是简化的。

网友:
对于通用机械来说齿轮主要关注齿数模数。齿形是不关注的。软件上的也是用来示意,检查齿数模数对不对足够用了。

网友:
标准库的齿形是不是很准确,可以通过检查下节圆的齿厚和齿槽宽是不是相当来判断。
一般齿轮都是看参数表就可以,没必要纠结于齿形的准确,除非你做运动分析。
齿轮一般不做有限元分析,有标准的强度校核方法ISO6336等标准可以进行疲劳和静强度计算。
一对齿轮的側隙和齿轮的齿厚公差和具体的中心距有关。缩小中心距可以减小齿轮側隙,齿轮软件一般都能提供除标准中心距外的0间隙中心距参数,有兴趣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