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密那个简易翻转台,可能要拉回来返修

楼主(2024-07-19):
昨天收到终端客户反馈
两个问题:
1、中间黄色框与他们的模具安装尺寸不一样
2、旋转半径小了

还好我给过图纸他们确认,责任在他们

网友:
还得是你

网友:
不莱因蓝,上件台?

网友(点评):
大神说话就是深奥

网友(点评):
这给底座的外漆颜色,在我之前的厂里叫不莱因蓝。显得高端

网友(点评):
你想说的是 克莱因蓝吧 Klein Blue

网友(点评):
是的,工装颜色都要搞噱头

网友A:
lz大佬打算如何修改?

网友:
这不是挺好,又可以继续赚钱

我最喜欢这种客户了

下金蛋的母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大佬打算如何修改?

我提个思路,在下部焊接一个新底座,然后割掉原底座。

网友:
问问翻转台是单面安装还是双面安装

网友(点评):
单面安装,现在客户说,框框不用改了,后面的再按新图做,只增高150mm,是不是意味还有后续订单?

网友(点评):
先给个饼。加高,力臂长了,地脚螺栓受力更大

网友(点评):
加高150mm,这点力臂忽略不计,不可能原来的设计没一点余量

网友:
除非是一锤子买卖的客户,否则基本上是免费给改,虽然是客户的责任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免费改,只能是楼主少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