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关于6061铝制作的M2.5底孔能承受多少N.m的扭力

楼主(2024-07-19):
关于用6061铝材料制作的M2.5的螺丝孔,一直有锁滑牙,但是不知道这个材料的孔位能承受多少力值,怎么去计算,才是合格的,相关的国标规定是什么样子的,求大佬们指教,如果有些需要的条件请大佬们尽管问我,我来测量补充,感谢不尽

网友A:
应该镶嵌钢丝螺套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关于滑牙这个,之前论坛里也看了两个相关的帖子,但是关于螺纹的受力面的计算大佬说的都比较简单,确实没怎么看懂,希望有大佬稍微展开讲一下,谢谢大佬,同问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镶嵌钢丝螺套使用,就可以了

这个物料使用的话我这边是没有在使用了,我现在主要是在编写报告的过程中,想分析为什么会造成滑牙,是因为我扭力使用过大,那我应该使用什么样子的扭力,我需要去调整我的标准,防止后面再问题,是这样子的,最后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滑牙这个,之前论坛里也看了两个相关的帖子,但是关于螺纹的受力面的计算大佬说的都比较简单,确实没怎 ...

感谢

网友C:
3倍深度怎么可以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倍深度怎么可以滑

您好,这个三倍深度是指我的零件孔位深度是螺丝的三倍么
我现在这个零件上的螺丝孔是通孔,是2.45-2.5mm,使用的螺丝是M2.5的螺丝

网友D:
估计是牙太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镶嵌钢丝螺套使用,就可以了

这个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牙太少了吧,

我这边的图纸是标准牙,0.45的,这样子大概算一下有5圈的样子

网友E:
你有没有看一下实际加工的螺牙,
1、它是不是倒角了,倒角之后牙会少一点,然后初始段太薄也会不受力,实际你这里用的牙应该只有三个左右,这个是牙少的原因,
2、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铝合金加工这种很小的牙,螺牙很薄弱的,因为你齿根也就0.45,想想齿形,是不是很脆弱,螺栓是碳钢的,强度比铝合金强很多,拧紧的时候,被拉变形的肯定是底孔,这里牙又少,扭力稍微超标,底孔就被拧紧力拉烂了,如果你锁紧用的螺牙多一点,能够均摊还好一点
3、如果设计已经定型,现在需要两个方向入手,一个是你找一下铝合金底孔的承受扭力,这个百度找一下,第二个,想办法加深螺牙
4、这里不清楚你的实际设计,有一个方向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你说这里才5圈,那么厚度估计不到3mm,你这个应该是铝板吧,一般我们这种地方会用压铆螺母,这样可以保证螺牙强度,但是成本的提升需要你自己考量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三倍深度是指我的零件孔位深度是螺丝的三倍么
我现在这个零件上的螺丝孔是通孔,是2.45-2.5mm ...

2.5厚按扭矩打,硬打肯定滑

网友:
铝合金用挤压丝锥试一试

网友:
这么薄的厚度,如果空间允许,在后面加上镶嵌螺母等,或者是压铆螺母,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螺母,就没问题了,太薄了,材料强度跟不上,得用钢件或者不锈钢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图纸是标准牙,0.45的,这样子大概算一下有5圈的样子

一般铝合金的螺纹,螺纹深度最少也要是螺丝规格的1.5-2倍吧

网友F:
M2.5的螺丝孔,螺距只有0.45,在6061铝板上锁紧肯定会滑牙,肯定要像楼上几位说的铝板下钢丝螺套。不用螺套的话,6061就要做时效处理,提高强度,还要表面做硬质氧化处理。

网友(点评):
这里提高强度作用应该不太大,因为一般用的6061板都是时效T6的,差不多到材料极限强度了,然后表面硬质阳极氧化,只是增加一层40微米左右的硬质膜,可以提高耐磨性,但是对于牙型本身的基材强度是没有改善效果的

网友(点评):
是的,这种情况首先就是钢丝螺套或者压铆螺母,合理且成本低。但也有通过提高强度,然后表面硬质处理的情况,比如一些光学仪器,也是铝材,上面M2,M2.5这些孔,正常使用、锁紧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还是要看用途,如果没有特别需求,钢丝螺套是首选

网友:
镶嵌螺母是正道,看到楼上数人已经提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看一下实际加工的螺牙,
1、它是不是倒角了,倒角之后牙会少一点,然后初始段太薄也会不受力,实 ...

您这边说的螺牙很薄,这个铝的话确实对于我们螺丝来说材料很容易变形,又牙少,我这边现在去调查使用的螺丝是什么材质的,我这边再去百度铝合金底孔的承受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M2.5的螺丝孔,螺距只有0.45,在6061铝板上锁紧肯定会滑牙,肯定要像楼上几位说的铝板下钢丝螺套。不用螺套 ...

您说的是,看大家都是说要不增加螺母,增加螺纹孔的深度,加大承受力,要不就是硬化处理,也是增加承受力

网友:
一般铝使用螺纹深度要是钢件的1.5-3倍长度以上螺纹越小相应长度越大,参考长度为螺母厚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看大家都是说要不增加螺母,增加螺纹孔的深度,加大承受力,要不就是硬化处理,也是增加承受力 ...

单纯的增加孔深度没有意义,因为你用的板材是铝,又是这么小的螺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下螺套。如果强制不用螺套,就是提高强度,然后做表面硬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的增加孔深度没有意义,因为你用的板材是铝,又是这么小的螺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下螺套。如果强制不 ...

好的,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