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怎么自己配置标准库的螺丝

楼主(2024-07-19):
各位大佬,求解惑

这是个平头螺丝,库文件,可以调用这个类型各个型号的螺丝,一个前辈发的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配置的,螺丝草图上的尺寸,是咋弄的,“设计表相应的单元格”还是方程式弄出来的
配置表要自己提前导出相应规格吗。
可以的话,出个简易流程,指导一下哈,谢谢大家

网友:
系列化零件?

网友(点评):
你看看图片,刚刚没操作 好

楼主:
顶起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点长度尺寸 右键配置尺寸 前面是名称 后面是长度  做就行了  如果参数多 就导出表格 写完再导入进去

网友:
我只会一个个点 不会表格

网友:
TOOLBOX........我一直在用。

网友(点评):
直接用工具箱吗

网友:
TOOLBOX英译过来确实叫工具箱,但它用起来就是个螺丝,标准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