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盲孔该怎么加工?常规的机床能不能加工

楼主(2024-07-19):
现有一个方形盲孔,四角是直角,该怎么加工出来?是否必须要电火花?

网友:
把设计找来跟他说,要么把直角改成圆角,要么打死他

网友(点评):
好的,马上去拷打他

网友(点评):
能改则该设计,或者改通孔

网友:
打成通孔,再堵起来

网友(点评):
如果设计不是自己家的,可以通知他,说这个干不了,让他改去吧

网友:
整个方孔钻,拿着方孔钻去攮技术一下

网友:
好像有方孔钻,但是钻出来的孔不是特别精细,如果只是拿来做扭力扳手位的话就行

网友(点评):
方形钻加工出来的孔好像都是圆角孔

网友(点评):
可以钻出方形孔吧。网上看过视频。

网友(点评):
别闹了 尖叫肯定有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根呗

怎么清?

网友(点评):
手工,锤,錾子,,,,

网友:
先钻个孔然后上刨床

网友(点评):
没立式刨床

网友:
我也非常想知道怎么加工,有办法了也告诉下我

网友(点评):
目前我只能想到电火花

网友:
看过材质么,如果是木头,用凿钻机试试

网友(点评):
不是木头,钢件

网友:
必须要用电火花.

网友:
我猜十有八九是瞎胡闹

网友:
问对方能不能直接做成R0.5的圆角

网友:
盲孔放大用铣床加工好,线切割加工一个方管形状的料镶嵌进去。

网友(点评):
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若方孔是通孔:可以使用线切割加工,批量大的还可以使用插床或者定制拉刀使用拉床。
若方孔是盲孔:电火花放电。或者与设计协商,四角钻工艺孔用来避空。首先需要确认孔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4角钻孔用过,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很详细,感谢

网友B:
先用加工中心去大余量,然后用插齿机,插铣加工。

网友(点评):
只有一个小方孔的情况下,插床没法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加工中心去大余量,然后用插齿机,插铣加工。

我认为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具体细节还得看贵公司的生产条件。

网友:
你这个方孔的尺寸是多少?加工大孔与小孔的方法不同

网友(点评):
边长6mm的正方形小孔

网友(点评):
量大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盲孔啊大哥,你怎么割

网友(点评):
盲孔的话只有电火花了

网友:
电火花,不过也有好多其他方法,需要结合孔的实际用途

网友:
6mm的孔纠结什么上电火花。

网友:
为什么要为一个新手的一个傻叉行为 让一群老鸟想尽办法去揣测

网友:
1、脉冲,如果是清角不能带一点R角,我觉得秒冲也达不到,也会有一点R角,我个人更倾向与改设计,与这个零件配的另外那个件改成R角,
2、拼接焊,一个是通孔方型,一个实心台阶,然后焊接在一起
3、如果盲孔方型周边壁还有有余量,可以与技术沟通,增加工艺让位槽,相当于用加工中心在这个零件盲孔清角的位置钻4个孔让位铣刀R角,然后用加工中心就可以加工了。
不知道我讲的你听的明不明白

网友:
方形钻加电火花清根
或者
线割再烧焊堵

网友:
设计就是问题,配合的部件就应该是圆角过度,实在不行只能过切避让或者插床清根,线切割钼丝直径还得0.25左右,怎么清根?

网友:
电火花清角

网友:
金属材质的话就避空加工或者防电,如果非金属只能沟通能不能做避空了

网友:
改设计,使用圆孔;改成方通孔,等等。

方盲孔,电火花加工。
变通一下。钻或铣圆孔,镶嵌内方外圆的圆柱,焊接。
钻孔攻螺牙,拧入内方孔外螺纹圆柱,加螺纹紧固胶。若强度不够,再焊接。